询求高压DC/DC电源IC,车载级,谢谢!

楼主(2011-01-23):
询求高压DC/DC电源IC,车载级,最好电源最高值在60V以上,输出为12V或ADJ.输出电流1A以上,谢谢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
这个是符合我的要求的,但原装的价格高的很,能不能推荐一些信价比好些的,谢谢。

网友A:
车载的,40V不够用

网友B:
记得输入端要加电感。

网友C:
恐怕加电感也不够,呵呵,还要加很多东西,哈哈哈
7# 伟林电源

网友C:
应该够用了吧,只要前面加保护的话,普通的车子稳定的时候一般最高就是30V左右吧,我是听说的,求教
6# 电源圈圈

网友D:
稳定的时候,30V是够了,但不稳定的情况可多了

网友B:
要是电池不小心开路了会怎样呢?呵呵。。。

网友D:
这个就属于电压不稳定状态了,实际上很多人没弄清发电机输出是脉冲电压和脉冲电流,如果没有挂蓄电池,输出将是占空比比较小的,经过斩波的正弦波的一部份

网友C: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哦,因为没有做过汽车,对汽车里面的电路不是很了解,那么为了对付电池开路的状况,电源前端要加比较大的电容吗?还是怎么防止呢?我觉得电源输入的额定电压不必要很高吧,如果是浪涌的,应该用其他的器件分流吧,不然的话,很多电源芯片都应用不了在车里面哦,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汽车电源设计的心得可以介绍一下呢,让小弟学习学习嘛
12# PowerAnts

网友D:
你先了解一下汽车的配电系统,重点在发电机的励磁及稳压环节。
发电机的环路决定了它不能在电池开路或接触不良时,控制住峰值电压

网友E:
输入加RC滤波,以及TVS管,耐压40V的IC应该够用了。车上的电池好像一般就12V和24V两种。

网友F(2012-03-04):
兄弟,请问你找到了吗?我有输入5-60V,输出3.3-57V,可ADJ的,电流连续3A工作,不需要散热片的,不知道符合你需求不。QQ1506837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