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条件下的"大电流"控制

楼主(2011-01-23):
请教各位大侠,我要用一个三极管控制电路的开关,供电在3-5V之间,三极管的B端控制电压为3V芯片管脚,最多5mA的电流,要求提供120mA的电流给6个绿色LED,尝试了一下,用8050只能给出几个毫安的电流,实在离120mA差得很远啊.
       有什么便宜的三极管可以做到如此大电流的控制啊,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可以用NPN去推PNP

楼主:
多了一个三极管啊,希望只用一个行不行?

网友A:
那就选超β(>400)的NPN吧。

因为绿光LED压降在2.3-3V, 3V供电的话,CE压降无法保证120mA输出

网友B:
用8050只能给出几个毫安的电流,实在离120mA差得很远啊.

1# dawalixiyu
与三极管无关了,电源与绿色LED灯不匹配。
改成两个LED串联,PWM闭环升压输出吧。

网友C:
先确定绿色LED的工作电压再说

网友D:
8050用芯片推动,至少能输出20MA的电流,才输出5mA ,是不可能的,要一只输出120mA有点难,除非你保证基极电流至少满足2mA左右

网友E:
你这8050输出电流也太低了吧?我刚刚测试下用个IO口去驱动8050,8050驱动0.5A的继电器,也能驱动,datasheet上最大电流可以达到1A.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所以说不是8050的问题啊,保守点就算B=50,也能驱动的。
20mA时高亮绿灯的电压肯定会有超过3.0V的,而他的输入电压覆盖3.0~5.0V,这就是麻烦的地方了。
所以我建议干脆升压,相对于(3.0~5.0V)升到6.0~6.6V

网友A:
最好从电源上入手,适当抬高电源电压,3-5V不像是电池供电。
BJT并非B够了就行了,这个情况CE压降还比较大,基极电流要达到临界电流的5-10倍,压降才可能低到0.1-0.3V

网友F:
供电在3-5V之间,三极管的B端控制电压为3V,....,要求提供120mA的电流给6个绿色LED,尝试了一下,用8050只能给出几个毫安的电流,实在离120mA差得很远啊.

用三极管加稳压管做一个简单恒流源. 看看各元件上总的电压降是否会大于3V.

网友F:
在网上找找,应该有的. 找到不好理解时,LZ贴出,大家来帮忙解答.

网友G:
用一个MOS管;价格比较适中。

网友A:
楼主连两个BJT都嫌贵,还用MOS?能用的MOS都要两毛多,而BJT只需要七八分

网友F:
说实在,13L先静心修练模电基本功.
............-----...............
二个三极管,一个作调整管,一个用PN结作0.65V基准.....加几个电阻.....

网友H:
8050带500ma应该是没问题的,看看你的电路是否有问题,没完全导通?

网友A:
传说中的1.5A的8050,Ic=800mA,Ib=80mA情况下,CE压降约150-600mV,三极管要想压降小,驱动损耗是很大的

楼主:
这个驱动有问题吗?我刚开始也以为没问题,画完板子才发现有问题,后来将基极电阻去掉,那LED也不够亮啊

网友I:
18楼的图,是发射极输出(共集电极)电路。输入端要比电源电压还高一些才能够使三极管达到饱和。
驱动LED,应该改成集电极输出(共发射极)电路。

网友F:
假设基极输入的3V来自MCU IO,基本稳定在3V.

网友F:
GND画错.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