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个中断问题(51初学者..一个月学龄)

楼主(2011-01-23):
一般讲的中断优先级是中断源同时产生时的判定优先级 先响应高优先级的中断a完了再响应低优先级的中断b最后再回到主函数被打断的那个地方

还是说这个高优先级中断a响应完..直接回到主函数被打断的那个地方?不会再去执行低优先中断b了,

以上不知道是那种?

第二个问题:

而中断服务a要嵌套另一个中断b的话,只有b设置的中断优先级比a高才能嵌套,如果b的优先级比a低..a是不会被打断的,执行完a,再执行b  是这样吗?

以上 可能比较乱..学51一个月了..以上不知道自己理解的对不对..哪有不对的还请大家赐教...谢谢了!!!

网友A:
第二个问题说的对
第一个问题前者描述正确 更严谨点应该是先回到主函数然后再响应b 不过在主函数没干啥事情

网友B:
re LZ:

标准MCS-51中有两个中断优先级别(高和低)。当高优先级别的中断到来时,不管低优先级别的中断是否已经执行,都将打断当前的执行程序(可能是低优先级别的中断程序或主程序)。执行完后再回到原来的断点。

当两个相同优先级别中断同时到来时,MCS-51对这些中断源有一个默认排序(具体看手册),排在前面的先进入中断。这个默认的次序是固定的,无法用软件改变。

另外要注意的是,中断分“触发”和“电平”两类。触发类型的中断源信号会被中断系统内的触发器记录,即便是中断未响应前撤销了此中断源信号,当容许中断时,此中断还会有效(即进入相应的中断程序)。反之,电平类型的中断信号在容许响应前消失的话,此中断将不会被响应,除非中断电平再次有效。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比较绕,但有一点是明确,从那里进来,从哪里出去,这一点是必须的

网友D:
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理解办法。

公司有两个领导,大老板和二老板,最高优先级的是大老板,次优先级的是二老板,而你只能是那个主程序了。
当大老板和二老板同时安排你工作时,那么肯定是优先做完大老板安排的工作,然后完成二老板安排的工作,最好才能安排你这个主程序自己的事情。
当正在做大老板安排工作时,即使二老板安排了工作,也只能先放一放喽,你这个主程序的工作只能靠边站喽。
当正在做二老板安排工作时,大老板让你停下来去做他安排的工作,你只能乖乖听说喽,这就有了嵌套。

网友E:
5楼比喻很恰当

网友F:
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理解办法。

公司有两个领导,大老板和二老板,最高优先级的是大老板,次优先级的是二老板,而你只能是那个主程序了。
当大老板和二老板同时安排你工作时,那么肯定是优先做完大老板安排的工作,然 ...
引用 网友D:
这个讲的很生动

网友G:
讲的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