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主,单管放大

楼主:
用旁路电容把Re旁路,电路放大倍数不应该很大吗?图中放大倍数只有50倍,另外如果想做1000倍的三极管放大电路怎么做呢?

网友A(2011-01-23):
用旁路电容把Re旁路,电路放大倍数不应该很大吗?图中放大倍数只有50倍,另外如果想做1000倍的三极管放大电路怎么做呢?
引用 楼主:

放大倍数不仅仅跟有没有盘路相关,更多是跟集电极电阻相关。旁路只是为了不让Re影响交流放大倍数而已。。。

你把集电极电阻加大,放大倍数自然就大了

楼主:
具体怎么计算放大倍数呢?大概估计一下也行,三极管用的都是8050

网友B:
为满足工作电流,集电极电阻不可能加大太多,除非把集电极电阻改成恒流源,然后负载阻抗也要弄的非常大。

网友C:
1000倍的增益需要多级放大,且最好采用运算放大器。

楼主:
要对20KHz的信号放大,一般运放应该不行,得用好点的运放,有没有办法用三极管就能放大1000倍呢?

网友D:
1000倍最好拆成多级放大外加负反馈来做,这样电路的各项参数可以灵活的调节。

楼主:
谢谢楼上,如果直接两级放大,没有负反馈是不是容易产生自激震荡?790672932我的QQ号,不知道您方便QQ联系吗?我有些问题想请教!

网友E:
发射极被旁路放大倍数比不旁路大,不旁路放大倍数约为rc/re.1000倍两级放大每级30多就能达标。

网友F:
没有反馈的话,增益太不稳定了。

网友G:
楼主挑的这几个电阻值好怪呀!

网友H:
11楼:
显然不是系列值。

网友I(2011-11-09):
运放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