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电路设计继电器起保停的问题!

楼主(2011-01-23):
各位高手,本人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想通过数字电路的组合逻辑设计来代替电机的起保停继电器控制电路。在继电器电路里自保是通过继电器的辅助触点实现的,而在数字电路我想应该是将输出Y反馈到输入上,和启动按钮的输入信号一起进行或运算。那么问题来了,及Y=Y+X+......这样的数字电路设计在上电启动的时候,输出会不会由于干扰产生一个正脉冲,然后整个电路进入死锁状态了,如果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方法预防啊!

网友A:
最简单的是采用负逻辑设计即0有效,更高可靠性就使用互补逻辑甚至时序互补逻辑,比如0101翻转成1010有效,其它状态一律无效,用带清零的触发器配合组合逻辑电路实现。

网友B:
LZ其实是在做PLC,哈哈
“Y=Y+X+......”
翻译成梯形图就是
ld Y
and X
out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