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输出如果不加光耦会怎样?

楼主(2011-01-23):
如果pwm输出不加光耦对输出会造成什么影响,如果想得到一个稳定的电压,pwm输出到光耦再到rc滤波吗?需要线性光耦,还是pc817就可以?请高手进来谈谈。

网友A:
光耦不是必须的,只有当需要隔离时才需要用到光耦,开关型光耦即可。如果PWM输出能力不足,通常用门电路做缓冲即可,如果需要将PWM信号转换成模拟电压即DA转换,加积分回路。

网友B:
工业应用中,PWM后面加上积分电路,直接送到变频器控制电机转速的也见到过,隔离,不是一定要有的

楼主:
光耦不是必须的,只有当需要隔离时才需要用到光耦,开关型光耦即可。如果PWM输出能力不足,通常用门电路做缓冲即可,如果需要将PWM信号转换成模拟电压即DA转换,加积分回路。 ...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要做一个u/i变换要求线性,那么用开关型光耦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