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数字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1-01-24):
大家好!小弟的一款产品遇到一个问题,如截图中U1的14脚平时为高而当U1前输入正常的时候应该为低,此时U2和U9应该有相应的动作,而现在的用示波器观察现象是当U1的输入正常时,U1的14脚波形看不到低信号,一直为高(此时应该为低),而U2的输出确按照该信号为底处理而有了正确的输出,而U9却没有正确输出。当我把U2取下,可以用示波器看到U1的14脚正常的低信号,这个问题困绕我多日了,该脚接了上拉和下拉都不行,请诸位大哥帮我看看,多谢!

网友A:
难道跟扇出系数由关系?按照道理才接两个芯片应该也不是问题,是不是U2,U9管腿电平或者延迟不兼容?只是猜测,做不得准。这个只是最简单的门电路应用,仔细查查,估计是个小问题

楼主:
多谢大哥帮助!自己顶一下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B:
楼主应该看看器件手册,不过楼主用的型号都是早已淘汰的。

网友B:
旧器件要先独立测功能,免得器件本身有问题,另外仔细检查连线,初学者往往会犯一些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