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跟随器反馈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01-24):
最近用运放搭建一个电压跟随器,以前很少把运放用作跟随器,所以直接把负输入直接连到输出了,但是问题出现了,我用一个正弦波信号源输入,输出在示波器上显示线条非常粗,放大之后发现正弦波的轮廓竟然是小的正弦波动,但是我在负输入和输出之间接了一个200欧的电阻,输出就好了,用的运放是OP37,之后我又换了AD8030,结果200欧电阻也不好使了,输出正弦的轮廓还是有正弦波动,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电压跟随器一定要接这个电阻吗?为什么?具体要接多少呢?求各位指点,谢谢了~~

网友A:
自激了,跟随器反馈太深

一般是用电容补偿的。。。但是我也看过一些电路是跟随器上面像你那样说加电阻,一直不知道什么作用。。原来也是防自激。。但电阻具体怎么防自激不清楚。。等高手哈

网友B:
有些运放是不能用于跟随器的,会自激,需要找那些标有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做跟随器。

网友A:
有些运放是不能用于跟随器的,会自激,需要找那些标有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做跟随器。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那像楼主那样说的,为什么串一个电阻能消自激呢?

网友C:
以前做跟随器也没有接过电阻,因为是直流信号,没仔细测量过。输入端和反馈线上加个应该安全很多,但理论上的解释还要等其他高手给力呀! 有用到运放的朋友不妨对比测试下圣邦微电子的,品质不输于同等级的TI\ADI等一线产品,而价格和交货期就更优于国外一线产品。高速运放 SGM8051-2-3-4-5.pdf (621.6 KB) 、低功耗运放 SGM8521-2-4.pdf (539.11 KB) 、微功耗运放、低噪声运放 SGM721-2-3-4.pdf (640.54 KB) 、高精度运放 SGM8552 .pdf (485.4 KB) ,部分规格供各位大侠参考对比。

网友B:
串这个电阻,通常是为了平衡偏置电流,或者保护输入级的作用,对于运放的稳定性反而不利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但是楼主实际做出的结果好像更加稳定了?

网友B:
没有图,不知道楼主实际的电路怎么接的,负载情况,不好说。

网友D:
根据运放的反馈特性。
跟随器是很不稳定的,波特图上,高频时相位余量往往不足。

这就需要在反馈回路增加零点。
可以试试在在反馈回路电阻旁边并一个小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示波器的图我现在导不出来,波形很简单,就是正弦的轮廓不是简单的线条,而是波浪线...正常显示的时候可以看到正弦轮廓很粗,放大之后就能看到波浪的轮廓线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要示波器的图,是说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图就是普通的那种反相输入直接连到输出,正弦信号接到同相输入端的那种典型电压跟随器,输出没接负载,直接用示波器测的。

有反馈电阻的那种是电阻接到反相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形式。

网友E:
运放无电阻直接反馈跟随方式只是理论可行,这种电路实际使用不是很好。
如果非要用电压跟随方式,可以在运放的输出端到负载串一个50欧左右的电阻,然后从这个50欧电阻后面的负载端反馈回来。

网友F:
对于OP37,请关注phase margin这个参数,OP37是单位增益不稳定的
输出串联电阻再到负载电容会引入零点提高相位裕度
AD8030应该是电流反馈运放,分析方法和OP37有些不同,不仅要看相位裕度,还和电阻阻值有关(不仅是比例)

网友G:
回复 网友A:
电阻平衡偏置电流用得,通常大小等于信号源阻抗

楼主:
谢谢大家,模拟电路真是难啊~

网友(2015-10-20):
引用 网友D:
根据运放的反馈特性。
跟随器是很不稳定的,波特图上,高频时相位余量往往不足。

请教下反馈电阻的值怎么确定,电容应该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