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的 TIM1 的 ETR 功能的使用

楼主(2011-01-24):
在使用STM32F103VC 的ETR的功能的时候,发现使用TIM3的ETR对外部的脉冲可以实现正确的计数,而同样的设置用在TIM1上就出问题。

使用TIM1的ETR时,出现的问题如下:
只要TIM1 ETR输入脚(PA12)为低电平,TIM1的计数器就一直在计数(高电平时没有计数)。
而同样的设置在TIM3上,只有脉冲上下跳变时计数器才会计数。

目的:我是要TIM1也和TIM3一样,只有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时才会计数。

以下是TIM1和TIM3的 ETR功能的初始化代码:
void TIM1_ETR_GetDropCounts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Config PA12 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1,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TIM_SetCounter(TIM1, 0);
TIM_Cmd(TIM1, ENABLE);
}

void TIM3_ETR_GetDropCounts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Config PD2 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3,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TIM_SetCounter(TIM3, 0);
TIM_Cmd(TIM3, ENABLE);
}

u16 n_Counter1;
u16 n_Counter2;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while(1)
    {
        n_Counter1 = TIM_GetCounter(TIM1);
        n_Counter2 = TIM_GetCounter(TIM3);
    }
}

楼主:
香版在的话帮忙看下,谢谢了哈~

网友A:
从你描述的情况看,TIM1执行的是ETR触发的门控模式。

楼主:
谢谢香版,上述软件没问题。 硬件出了点问题。

网友B:
原来只设置为IO的输入模式就可以了,我还想着是IO复用呢。
不过想着用ETR时钟的时候来产生溢出中断,发现不成功。难道只能用TIM_GetCounter()来读取?

网友C(2013-03-30):
TIM3的ETR是哪个脚?上哪找它对应哪个脚?

网友C:
我知道了 TIM3的ETR对应的是PD2脚,不过上哪去找呢,我是无意中从某个原理图中看到的。

网友D(2013-11-01):
TIM1和TIM3的ETR外部模式2,同时打开溢出中断,TIM1中断会进不去,发现需要设置这个参数,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1;

TIM_RepetitionCounter        重复计数,也就是说Timer重复溢出多少次才给给出一个溢出中断, 它对应的寄存器叫RCR. 如果这个值不初始化,因为上电的时候寄存器值可是随机的,所以本来1s中断一次,可能变成Ns中断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