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麦克风输入噪音很大,该如何消除?

楼主(2011-01-24):
以下为麦克风输入部分电路:

此电路会有哔哔卟卟的声音,请问哪边可能有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个电路本身没有问题,但要看你用的MIC是否与之匹配,该电路要求使用三线驻极体MIC,另外,PCB设计非常重要,在移动通讯系统中之所以多用楼主图中的差分耦合方式就是为了应对来自RF和基带部份的干扰,PCB设计要与之匹配,特别是地回路,噪声是系统内自感应而来的。另外,如果MIC是长线接入,必须使用屏蔽电缆。

楼主:
谢谢春阳大哥给力,MIC噪音问题已经解决,实际上是模拟部分电源滤波不足的问题。现在倒是输出部分静噪很大,不知是何原因?

以下为喇叭输出部分电路:

网友A:
原因类似,要注意电源去耦和布板,同时要将差分输出转成单端输出后再送入功放。

网友B:
本人菜鸟一个  只是这种情况本人确实经历过  个人意见是  把嘴巴离远点 送话器接受音量角度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