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纳安全栅设计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
想做一个安全栅的等效电路板,我拆下的一个安全栅内部电路图如图示。
请哪位大侠给解答一下我的几个疑惑地方:电路中的每一路齐纳二极管为什么都是用两个?为什么中间的那条电路没有直接接地还要接上两个齐纳管?他们是并联关系吗,能换成双向的齐纳管(听说有双向的)吗,那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将图中的D5、D6去掉呢?还有就是我看安全栅外皮上写的安全栅工作电压9V,开路电压12V,短路电流85mA,那么是不是我要自己做电路板时买的齐纳管电压全是9V的?分数不多,请高手多多指导!

网友A(2011-01-24):
用两个是为了提高载流能力并作冗余备份,但要求两个并联的管子特性尽量一致。中间的支路是为了反向串联,泄流回路除了针对输入,还提供了接大地的回路。齐纳管没有双向的,双向的是TVS,你自己做用9V的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再问一下,没有双向的齐纳管,那么我能把D5、D6直接去掉,中间直接接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