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问下:关于双向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11-01-24):
当双向可控硅两端的电压过大时,会不会被击穿?

网友A:
电压过大肯定会击穿,击穿电流超定一定值就会发生永久性损坏

网友B:
过大肯定要击穿的啊。

呵呵,这有什么好问的,这就和头上顶个大石头,石头过重会不会压死人一样,:),肯定会死人的嘛。

网友C:
如果双向晶闸管被击穿后电路中电流能够限制在晶闸管允许范围内(负载未短路),则晶闸管不会损坏。
通常说“双向晶闸管不怕击穿”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同意4楼说法,因为电压超过VDRM/VRRM,可控硅就自行导通了,应该不会损坏的

网友A:
5楼:用于大功率白炽灯,或可控硅相控整流,或可控硅切换绕组的调压器看看

网友C:
6楼:
可控硅切换绕组的调压器绝对不允许晶闸管被击穿,因为没有限制电流的措施(负载与晶闸管并非串联)。这种情况,不是晶闸管烧毁,就是变压器烧毁。

网友A:
是的,我就是举例来反驳5楼所言:因为电压超过VDRM/VRRM,可控硅就自行导通了,应该不会损坏的

是那个烧毁,还得看各自的容量

网友D:
谁烧毁,适用水桶原则。

楼主:
比如洗衣机上的水阀,都不加RC回路的。估计反压不高吧

网友A:
说不定加在水阀内部了

网友E:
春阳老师高见,回答与众不同,学习了。

网友F:
我也觉得 这个问题没什么好问的 看PDF资料就清楚了。

你要是问 高压为什么会被击穿? 以及击穿过程 噪音分析 如何保护 就有得问了

楼主:
当然有的问了,DATASHEET上标注的是Ubo,Udsm ,Udrm.  因为这些都是在门极没有控制的情况下,电压高于这些值,可控硅会不受门极控制就自行导通。按本人理解,跟二极管一样,不怕电压,只怕电流,才能把它击穿!!!

网友F:
我的经验 是可控硅 怕电压 而不是电流!  电压来至大电感 所以
简单的讲 可控硅怕大电感  设计时特别注意 电压!

网友F:
原理嘛 DI/D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