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问题请教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1-24):
查到资料,作用为:高频纹波吸收。但是,这里面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主要的作用是提供容性电流,提高功率因素,补动谐波补偿

网友B:
无功功率补偿

网友C:
无功补偿里的三角形接法,用于共补。

网友D:
主要是补偿谐波用的。

网友C:
电容柜很怕谐波的,为了抑制谐波电容柜还得加电抗器。

楼主:
这后面是接到变压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