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降压电路图!

楼主(2011-01-24):
帮我看看这个降压电路图(AC220V-DC5V)!说说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BUCK斩波降压,D4,E2组成IC的自举供电,7805二次稳压输出

网友B:
非隔离buck降压,然后加三端稳压输出。

此电路需慎重考虑后使用,危险。。。

网友A:
成本不比隔离稳压便宜,实在没有优势

网友B:
如果是跟同样VIPER22A隔离电源比还是有一定的成本优势滴。

网友A:
占空比太小,这个电感可不比变压器简单,而且发热比隔离的会大,热处理也是成本

楼主:
看的人家的电路!不是很明白!谢谢了!

网友C:
这个电感发热厉害。处理不好还有噪声。这样的电路效率不高。处理好了成本也不必隔离的降低多少。。。。危险。

网友C:
建议使用BUCK的IC。比如LM2596 LM2576 等等很多。效率高。调试还容易。

网友A:
楼主的应用,是AC220半波整流供电,输入电压最高可达3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