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优质采样电路。

楼主(2011-01-24):
先说说被采样系统:整个系统如下图,外部接口1#  2#   GND

外部采样电路的供电电压为10V;

采样电路输出接单片机AD,当系统恒流源从0-600mA变化时,采样电路输出0-5V。

楼主:
自己设计了几套电路 都无果而终,  用3运放搭的采样电路,由于输入电压过高,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运放设计的差分电路不线性,而且用LM324也不工作(输入电压过高),后来用LF356.

楼主:
下一步打算试试下面这个电路:

楼主:
模电差的太多了。汗!!!!

哪位高手  能提供一质量好点的电路!!!!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精度好的电阻分压后接入差分运放即可

楼主:
楼上, 做了一套 差分放大电路,但是 不行啊, 不线性, 原因在另一个帖子里已经找到答案了。

网友B:
AD620
供电范围0~10V。。。。。满足
共模电压1.9V~8.8V。。。满足
放大倍数 10倍。。。。。。满足
精度。。。。。。。。。。很满足
价钱。。。。。。。。。。批量大概在15~20块钱

网友C:
就用第一个电路,但要修改下。
恒流源不需要和采集电路共地,CP2不要接采集GND。
在LM324运放的3脚和10脚各加一个电阻到5V。5V可以用分压加跟随产生,但最好是低阻

楼主:
就用第一个电路,但要修改下。
恒流源不需要和采集电路共地,CP2不要接采集GND。
在LM324运放的3脚和10脚各加一个电阻到5V。5V可以用分压加跟随产生,但最好是低阻 ...
引用 网友C:

CP2  接GND  是内部电路,改变不了的啊。

楼主:
AD620
供电范围0~10V。。。。。满足
共模电压1.9V~8.8V。。。满足
放大倍数 10倍。。。。。。满足
精度。。。。。。。。。。很满足
价钱。。。。。。。。。。批量大概在15~20块钱 ...
引用 网友B:

共模电压 不大放心啊, 行不行 先试验一下再说吧。

网友C:
那就先将电压用电阻分压在进3运放,降低输入共模电压

网友D:
先用电阻分压一下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把采集电路和被采集电路用不同电源,2个地别共一起就行了

网友E:
你可以看看AD8202这种专用的电流检测放大器。

网友A:
四个电阻组成分压网络再接入你那个三运放差分电路,注意电阻的精度和阻抗匹配

网友F:
你有AD芯片了,直接精密电阻分压,测AD就行。其精度取决于精密电阻与A/D芯片本身。搞太多电路在中间,只会增加不稳定性而以

楼主:
17楼说的没道理。

楼主:
四个电阻组成分压网络再接入你那个三运放差分电路,注意电阻的精度和阻抗匹配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我试试。

楼主:
你可以看看AD8202这种专用的电流检测放大器。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但是我手头上没有。  等买来再试试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把采集电路和被采集电路用不同电源,2个地别共一起就行了
引用 网友C:

连个电源不能分开,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观点

学习中

楼主:
期待高手发言

网友H:
采用差分电路是可行的,关键是增益要小,后级再加一级放大就可以了。
比如差分增益是1,则电阻分压1:1,运放输入电压只有采样电压的一半,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E:
自己用分立器件搭的话,始终是精度很难保证,有集成的还是用集成的好一些。

楼主:
手头上临时没有集成的元件。

天神下凡, 你们公司做高温单片机吧?

网友E:
高温单片机 做

网友I:
看楼主的图,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模电要加强。
不过,单单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推荐模拟输出的高边电流检测器(High-Side, Current-Sense Amplifiers with Voltage Output
参考:http://datasheets.maxim-ic.com/en/ds/MAX4080-MAX4081.pdf
这个电压比较高,但不会亏待你。参考你前面的图,要考虑R06开路时的电路安全问题——不是单纯地考虑电路正常的共模电压问题。

网友I:
为什么是要模拟输出的?
因为你A/D,而有的产品是电平输出的(逻辑输出,数字量)

楼主:
楼上崇拜死你了。
呵呵。
这  高边电流检测器  确实很适合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要自己搭一个高边电流检测电路出来。降低成本。

网友J:
R24是干嘛用的?
怎么确定这个电阻的值呢?
大侠····················指点一下哟

网友I:
R24是干嘛用的?
怎么确定这个电阻的值呢?
大侠····················指点一下哟

用于设置增益,如果R24→∞,增益为1
等会找本书给你看

网友I:
自己搭建电路,恐怕成本更高,而且即使不计算调试成本。

31# OverLook

楼主:
真假?  用LM324搭一套 高边采样 电路,成本很高?

iC921 老大能不能 提供个电路参考。

谢谢

网友J:
用于设置增益,如果R24→∞,增益为1
等会找本书给你看
引用 网友I:

大侠,:loveliness:

网友I:
附件中的图2-3、图2-4和图2-5比较好地讲解了仪表放大器的原理。
根据图2-4中的增益公式可知,前图R24→∞,增益为1

网友I:
真假?  用LM324搭一套 高边采样 电路,成本很高?

iC921 老大能不能 提供个电路参考。

谢谢
引用 楼主:

据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LM324不但要进行信号放大,还要承受高共模电压,(其电源电压一定要大于最高可能信号电压,否则,什么时候OVER就难说了),而电路的对称性和共模抑制,很麻烦的。另外,从PCB占领来说,自己搭建电路要远远大于采用专用芯片

网友K:
楼主你的3运放电路中电阻R25,R26接的位置不对

楼主:
楼主你的3运放电路中电阻R25,R26接的位置不对
引用 网友K:

谢谢指出错误。

楼主:
据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LM324不但要进行信号放大,还要承受高共模电压,(其电源电压一定要大于最高可能信号电压,否则,什么时候OVER就难说了),而电路的对称性和共模抑制,很麻烦的。另外,从PCB占领来说,自己搭 ...
引用 网友I:

为了提高自己,也要自己搭一套  高边采样电路出来, 希望老大支持。提供些参考。

楼主:
当前采用了这套电路,  虽然不线性,最后用软件校正了一下。 精度能达到2/1000;

网友L:
对于2楼的电路图,用一个运放能做的事,为什么要用3个运放,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在什么场合会这样用?望高人能帮我解惑一下

网友I:
43#&43# OverLook LM324不能接收电源地或正附近的共模信号,不可能实现“高边检测”,如果非要用它,只能另加电源,而另加电源就不是高边电流检测了。

劝你放弃这种想法。

至于你说,所谓经过软件校正可以达到什么什么精度,也许吧。可是,你认为调试不需要成本吗?但是,它的危害性前面已经讲了,一有意外,即电压超高(如负载电阻断开),放大器立即爆毁,何必呢?!

楼主:
43#&43# OverLook  LM324不能接收电源地或正附近的共模信号,不可能实现“高边检测”,如果非要用它,只能另加电源,而另加电源就不是高边电流检测了。

劝你放弃这种想法。

至于你说,所谓经过软件校正可以达到什 ...
引用 网友I:

谢谢老大指点,用老大推荐的MAX高边检测集成电路 相信能很好的实现。
这只是个实验机,学习模拟电路是根本目的,能了解MAX高边检测内部是如何实现的,岂不是更好。

网友M:
好说,超级简单

网友F:
回复 楼主:

1、若你能找到1个单片机,内部有AD,同时可以采用共模输入或单向输入,同时可以设定或选用芯片内部或外部AD参考电压基准点
2、内部带有放大器,放大倍数为1/4、1/2、2、4、8、32、64、128等,自己写软件选择设定
3、芯片内带标定保存(不用外挂存贮器),解决产品一致性问题
4、芯片内带LCD驱动
5、价位在2元内时,你会怎样想?

楼主:
恩恩, 有道理,  adi 就有这样的单片机(有差分输入采样IO)。

网友N:
虽说数字电路可以实现大部分的模拟电路的功能,不过模拟技术不能少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