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信高手,如何用FPGA实现HDLC、ATM等协议问题

楼主(2011-01-24):
(无正文)

楼主:
找人兼职。

1# joyit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论坛的篇幅能够说的清的,而且现成的设计要价不会低。

网友B:
一般是用FPGA实现数据面。HDLC的数据面比较简单,规格不大的话,5K行代码应该可以搞定。ATM功能的就多了,要看你要做ATM的什么功能,一般要配套部分ATM底层,自己实现AAL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