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求救STM32 RTC老声长谈的问题?

楼主(2011-01-24):
香主,以前的RTC都正常使用可是最近的一批板子RTC出现问题?
描述如下:
1.如果用JLINK调试则程序一切正常
2.如果断电上电运行则RTC初始化有时通过,有时通不过,不稳定,
   即使初始化完成后,则也无秒中断产生。(注程序初始化程序没有问题在使用JLINK调
   试运行时一切正常)。
3.使用示波器观察OSC32_OUT引脚有正确的正弦波输出

注意使用的的是32.768K有外壳封装的晶振,6.8PF的电容。

版主这个问题几天也没解决??

楼主:
香主,哪儿去了??

网友A:
你能说说你的晶体是怎么选的?晶振电路是怎么调的?

楼主:
晶体是公司采购的,不是那种圆柱的,是黑色4脚的那种采购时要求负载电容为6pf的,实际接了6.8pf,6pf的没买到。用示波器X10档测得OSC32_OUT有正弦波输出。幅值比较小200mV左右。测OSC32_IN脚时刚放上有波形,然后又迅速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