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1-01-24):
我做的一个开关电源,40V输出空载时与设计一致,也是40V,但接上负载后电压却为20V,而12V的电压一直正常.原设计要求,40V输出有0.5A的电流能力.
变压器用EI28的,初级92T,反馈13T,10T(12V),38T(40V),磁隙0.5mm,线经都用0.35mm,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输出能力不够?

新建 CorelDRAW 12.0 Graphic (2).jpg (172.88 KB )

网友A:
可能的原因之一,是40V绕组对初级漏感太大。

网友B:
40V绕组初级的漏感大没关系,只要对12V绕组的漏感小就行了,另外,如果输出勿需共地,可把24V叠在12V之上

楼主:
变压器的工艺是,先初级的一半----4-5----12V-----40V-----初级的另一半
带负载后,变压器啸叫大,是不是磁隙不够?
怎样判断磁隙不够呢?
怎样调整,初级振铃减少?反向过充电压降低?

网友B:
把4-5放最内层,效果会好些

网友C:
两次级同层并绕,初级三明治将这两次级包在里面。

网友B:
楼主的两个次级不共地,如果要考虑次级两路绝缘强度,双线并绕就不行了

网友C:
用三层绝缘线就可以了。

网友B:
三重绝缘线的线皮太厚,漏感并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