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不反转

楼主(2011-01-24):
我用的是28BYJ-48型号的步进电机,用ULN2003芯片驱动,接P1口低四位,只看到它顺时针转,却没办法让他逆时针转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_rotation[]={0x09,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
uchar b_rotation[]={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void delay(uint i)
{
uchar x;
for(;i>0;i--)
  for(x=200;x>0;x--);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for(i=0;i<8;i--)        //四相八拍
  {
   P1=b_rotation[i];
   delay(500);
  }
   for(i=0;i<8;i--)
  {
   P1=f_rotation[i];
   delay(500);
  }
}
}

求教

网友A:
顺时针可以,逆时针转不行,可能是不是两个需要频率有差别,我也碰到过电机正反转脉冲频率不一样。

楼主:
弄清楚问题在哪了,延时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for循环里也有错误

网友B(2014-03-01):
for里面哪错了?

网友C:
for(i=0;i<8;i--)

for(i=0;i<8;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