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一直不懂得怎么分析,请教下

楼主(2011-01-24):
书上的单电源甲乙类互补对称电路

仅分析静态工作情况

书上解释,只要R1R2有适当的数值,就可使IC3 VB2VB1达到所需大小,给T2T1提供一个合适的偏置,从而使K点电位VK= VC= VCC/2

一直不知道T1,T2,T3怎么个导通法
按书上的意思T3必须导通,此时只要VD1+VD2>=Vbe1+Vbe2,T1,T2就导通了对么
但是T3要导通,T3基极必须有电压,则VK必须有电压,所以T1,T2必须导通

所以偶分析来分析去,结论是
T3的导通依赖于T1,T2的导通,
T1,T2的导通又依赖于T3的导通,
于是就不知道该怎么分析了

望各位指点

网友A:
R2是一个反馈电阻。

网友B:
此电路是基本的互补推挽输出电路。
要使静态时K点电位为Vcc/2,显然T1和T2基极必须有合适的电位,亦即Rc3中电流必须合适,其上产生的压降恰为设计值(大致上是Vcc/2-0.65V)。这也就要求T3集电极电流为此值(Rc3中电流)。那么调整R2和R1,使得R1R2分压为(Rc3中电流*Re3+0.65V),即可满足要求。
上述过程中均略去了各管基极电流。实际过程,只需要略加调整(R1或R2使用可调电阻),即可将K点电位调整到Vcc/2。

楼主:
感谢maychang老师

偶是想问假如电路参数都已经选对了,满足上述条件了
电路在上电时是怎么工作的

T3为什么会开通,因为T3的基极电位由R1,R2对Vk分压获得,
若T1,T2还没开通,k点就悬空了,T3的基极就没电位(为0)了,也就无法开通了
若T1,T2开通了,而T3还没开通,T1,T2又是怎么开通的

俺说的开通是,管子不处于截止状态,处于工作状态(放大或饱和)

网友C:
静态的时候,如果Rc3,R2,R1取值合适,看Rc3,T1,R2,T3,Re3这条路,可以知道T1 T3导通,然后T2就导通了

网友D:
分析这类电路务必先掌握晶体管基本电路及其分析方法,复杂电路也可以分解为单个晶体管电路,这时根据基本分析方法就可以着手了。楼主图是一个典型的甲乙类推挽放大器。

网友B:
4楼:
你认为上电瞬间,K点悬空,T3没有基极电流,截止。
那么Vcc建立后,将由Rc3供T1基极电流,T1导通。T2由于T3截止,没有基极电流,截止。
T1导通后,K点电位升高,R2和R1分压,供给T3基极电流,T3导通。
T3导通后,T2得到基极电流,T2导通,K点电位将由于负反馈,逐渐(实际很快)接近设计设定值Vcc/2。

楼主:
3管都还没开通时
K点是通过R2,R1连到地上吧

网友B:
8楼:
三管均未开通,电源将通过Rc3为T1提供基极电流(经C/RL和R1R2入地)使T1开通。

楼主:
我以为直流时C相当于开路
假如没有R1,R2这条通路
VCC还能通过Rc3,T1,C,RL这条通路使T1开通么

网友B:
10楼:
上电瞬间,不能认为是直流。实际上,电源上电是阶跃信号,电压从零上升到Vcc额定值。C两端电压本来也是零,如果没有R1R2这条通路,电源电压也将通过Rc3、T1发射结和RL对C充电,形成T1的基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