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给个要用到uln2003和74hc595的电路

楼主(2011-01-24):
想自己做一个数码管显示的电路玩玩。数码管的功率很大,个头也很大,有30厘米高,有没有大虾有做过类似的电路。

网友A:
首先需要知道你的数码管共阳还是共阴,还需要知道驱动电压和电流(每段)。

网友B:
给你个参考2份资料不是同一个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码管是共阴的,18v然后小于500ma的电流。
有方法测出数码管的工作电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不过好像是一般的数码管,我想做的是一个大屏。

网友A:
数码管的工作电流一般在技术资料上有注明。
如果没有,用可调电流源试着给某一段通电流,电流从小到大,到目视亮度合适,切勿太大。
ULN2003不能同时为各段供500mA电流,也不宜用于共阴数码管。

楼主:
好的,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有实物但不知道怎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