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单片机开发平台选择问题

楼主(2011-01-24):
我现在想用PIC17系类及18系列单片机,请教大虾,应选择什么样的下载器,用什么开发平台同时兼容这两款单片机,支持反汇编的。先在这谢谢了

网友A:
PIC17系列型号比较老,可以直接放弃直接考虑PIC18系列芯片。

下载器可以选择PICKIT3或者ICD3,原装ICD3大约1800RMB,原装PICKIT3大约500~700RMB,从性能考虑,请尽量选择使用原装工具。

IDE软件:99%的人基本上都用的是MICROCHP自己的MPLAB软件,最新的版本大约是MPLAB  V8.63吧,支持反汇编窗口看ASM代码。
PIC18的C编译器:用的比较多的C编译器有两种,一种是MCHP自己的C18,另一个是HITECH公司出的PICC18,目前HITECH公司已经被MCHP收购,所以,PICC18现在也算是MCHP自己的产品,如果购买正品的话,我印象中记得C18大约是500RMB,PICC18可能要好几K*币吧,不过现在网络特别发达,而且MCHP对此类软件的加密基本属于‘不设防’,所以只要用点心,用户肯定能从网络上找到和谐版本。

呵呵,我有一个全新原装的ICD3富余,配件齐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1500RMB转让,但**遗失了。

网友B:
PIC17系列实在太老了,建议楼主放弃。考虑PIC16F或PIC18F。

网友C:
“呵呵,我有一个全新原装的ICD3富余,配件齐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1500RMB转让,但**遗失了。”回yewuyi:原装ICD无**1280RMB。1500RMB似乎不是很合理~

网友C:
“呵呵,我有一个全新原装的ICD3富余,配件齐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1500RMB转让,但**遗失了。”
回yewuyi:原装ICD3无**1280RMB。1500RMB似乎不是很合理~

网友A:
“呵呵,我有一个全新原装的ICD3富余,配件齐全,如果需要的话,可以1500RMB转让,但**遗失了。”
回yewuyi:原装ICD3无**1280RMB。1500RMB似乎不是很合理~ ...
引用 网友C:

呵呵,俺当时带票1800买的,所以以为去掉票应该是1500+了。

原来现在ICD3便宜了啊!?

网友C:
呵呵,俺当时带票1800买的,所以以为去掉票应该是1500+了。

原来现在ICD3便宜了啊!?
引用 网友A:

哈哈~1800去掉票也应该是1500-。偶真想买个ICD3,现在这个破盗版的ICD2时不时掉线,麻烦死哒~

网友A:
7楼是怎么算的!?

1800/1.17=1538 ---》1500+

这是去掉增值税后的价格,难道你还有别的税!?

网友C:
回楼上:偶算错哒~税上减税!抱歉~:lol

网友D:
买个ID2得了,随便都可以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