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给个要用到uln2003和74hc595的电路

楼主(2011-01-24):
想自己做一个数码管显示的电路玩玩。数码管的功率很大,个头也很大,有30厘米高,有没有大虾有做过类似的电路。

网友A:
这个东西是用在看板上面的吧!其实很简单的,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看看 你的数码管驱动电路跟电压!在根据这个参数来选择驱动

网友B:
这个数码管的电压比较高,一般需要12V或者更高电压才能驱动。1993年时用这种数码管做过汽车衡的户外显示器。595可以直接驱动2003,不需要另外电路。数码管最好用共阳型,这样可以直接用2003驱动每个段码。
注意限流和散热,稍不小心就烧数码管。还要选质量好的产品。我们当时做时,数码管质量不好,平均每10个会坏一个。

网友C:
呵呵,LS正解,uln2003作段驱动也够了,位驱动可以用uln2003+PNP中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