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hef和 B 有什么区别、关系?

楼主(2011-01-24):
(无正文)

网友A:
器件资料里面叫hfe,我们口头就叫beta,也当做beta来用。

但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共基、共发组态的晶体管电路,发射结正偏。如果集电结是零偏,则电流放大系数分别是α、β。如果集电结为正偏,则电流放大倍数分别为hfb和hfe。α和hfb,β和hfe在数值上是几乎没什么区别的。
可参见:陈星弼.《晶体管的原理与设计(第2版)》

网友C:
β和hfe 是一样的。
楼上又告诉我们还有α和hfb。 谢谢啦。

网友D:
呵呵,长见识了,这个小的细节相必不少人会忽视呀。四楼,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