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7805可不可以接电阻分压电路得到3.3V?

楼主(2011-01-24):
(无正文)

网友A:
哈哈,当然不行了。
你电阻分压可以得到3.3V,但是这个3.3V带载能力如何呢?幅值会不会受负载电流大小影响呢。

还是用个1117搞定吧。

想起以前上学时候,一个同学认为单片机的IO口可以输出5V的信号。
他觉得既然是5V,那何不用来做电源给单板其他地方供电呢?还能控制这些电路的供电、断电呢。

后果可想而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呵呵,慢慢领悟

网友B:
3.3V电流小,串个电阻,和3.3v稳压管再来个电解,比LDO便宜很多,电阻大小自己算

网友C:
电阻分压,输出电压受负载影响很大,仅限于输出电流很小的场合,如取样电路等

网友D:
关键在于负载是否恒定,如果是且前级电源能够负担得起,当然可以。

网友E:
可以分压得到3.3V,但在带载的下,上端电阻R的压降U=R*I流过上端电阻R的电流,因此上端电阻的压降是跟随负载电流的变化而变化,不稳定。可以使用1117—3.3或者431等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谢谢高手,明白了,呵呵

网友F:
主要还要看你的功率

网友G:
理想电源的输出阻抗要求为0,分压的话,输出阻抗会比较大.
带载能力就会比较弱.一般只能用在取样电路上.

网友H(2011-12-28):
高,举这个例子实在太好了

网友I:
呵呵 新手常见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