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在220V时的使用

楼主(2011-01-24):
今天在网上看关于LM317的使用,其中有一个是用在220V电压上的。我觉得奇怪。发上来。大家看下。这个是不是真的。我感觉用220V上。这个317的耐压会吃不消。
下面是他们原文 :

LED是要恒流的,楼上的图只能限流,不能恒流,看看这个吧,用LM317的启控电压构成的恒流源,电流基本稳定.实验结果为92只LED总电压降为295V左右,LM317输入电压为298V左右(LM317压降约3V),电流约18mA,实验了10分钟左右,LM317没有温度升高的现象

网友A:
如果92支LED都完好,该电路可以工作。
但各LED若有一部分短路,则317可能温度过高,甚至烧毁。220V交流电压过高也可能使317损坏。

楼主:
是的呢。我也感觉这个电路危险。。

网友B:
俺路过佩服一下这个电路的发明者,胆量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C:
这样的电路是节省成本到极致的结果,如2楼所说,LED均完好时,压降由LED提供,317的工作条件可以满足,如果LED数量不足、型号不对或发生短路以及电网电压过高时,后果就严重了。

网友D:
用LM317多贵,还不如用一颗8分钱的3904,+2毛钱的13003, 两个电阻,搞个简易“恒流源”, 耐压问题也就解决了

耐压问题是解决了。功耗仍是问题。如果92只LED有短路,13003同样会烧掉。有低成本开关型专用LED恒流源芯片为何不用?

网友E(2012-10-11):
用LM317多贵,还不如用一颗8分钱的3904,+2毛钱的13003, 两个电阻,搞个简易“恒流源”, 耐压问题也就解决了
引用 网友D:

试问一下,这两个三极管如何恒流……

网友F:
3904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G:
8# 大道至简 3904是一个小信号三极管

网友H:
压降比较低,应该不会损坏

网友D:
试问一下,这两个三极管如何恒流……
引用 网友E:

网友I(2012-12-17):
引用 网友D:

看不到图了,可以再贴一次吗

网友J:
压降不高,因该没问题!! 92只损坏几个就布一样...LM317T 现在也不是很贵,看牌子吧ST..的好像才 6.7毛钱

网友K(2015-09-16):
这个电路恒流范围165-215左右,电压一声高,绝对死灯,非常危险的一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