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线性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1-01-24):
问题一:我做了一款带PTC保护的线型变压器(PTC串联在初级绕组),线圈B级绝缘,输入:AC220V/50HZ,输出一:AC14.5V/1.1A;输出二:AC10.5V/300mA,在60度恒温箱里面带额定负载测试温升,采用点温计布点测试,2个多小时后变压器磁芯温度达到157度,请问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什么问题?还有PTC特性大体讲解一下。
问题2:在变压器测试的时候60度稳态条件下的初次级绕组的电阻值,跟温升测试完毕时的电阻值会变大还是变小呢?

网友A:
磁密偏高,铁损过大,绕制前要计算铜损铁损,结合热阻计算温升。
B级绝缘,一般额定温升按40-50度设计。
铜的电阻率在25摄氏度为0.0175欧米/mm2,温度系数0.004%/摄氏度

网友B:
楼主的变压器,温升接近100摄氏度,显然设计时磁密电密可能都太大。
纯金属的电阻温度系数都是正值。

网友B:
蚂蚁说的铜的温度系数,多了个百分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的问题重点在变压器为什么到了这么高的温度还不保护呢?会不会是PTC工作在60度范围下已经超出了PTC的正常工作范围了才导致不会保护呢?

网友A:
蚂蚁说的铜的温度系数,多了个百分号。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正,短路了,呵呵。平时计算都是没百分号的,只记千分之四

网友C:
PTC的位置很重要,PTC要动作必须达到其居里点。

网友D(2014-10-23):
变压器这里用LVR系列

POLYSWITCH LVR.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