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高压交流电如何消除?

楼主(2011-01-24):
最近从客户那里返回一批车载MP3产品,10%的机子都被高压打坏了。现象为:功放IC烧糊,78M05炸裂,MCU坏,电路板烧黑。产品的工作电压为12V。12V输入电路前端加什么电路可以保护一下后级。并联一个压敏电阻行吗?

网友A:
光有压敏电阻没有用,突波吸收电路要由保险,MOV,L,C等组成

网友B:
楼主怎么知道是“高压交流电”打坏的?

楼主:
客户方的技术人员说,有时车上的12V电池失效,或者修车时电池被取下,就踩脚蹬子着车。车着了以后,车上的发电机会产生100多伏的交流电压。昨天去客户那里实测了一下,电压确实有这么高。:'(

网友A:
交流电压?车上的发电机都是经过硅整流桥的,那来交流,是脉动直流吧。
而且直流的稳压是通过可控硅短路斩波,响应比较慢,故而脉动系数更大,虽然环路得到的是平均14V,但峰值可能高出很多倍

网友C:
在电源入口处加TVS和PTC。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加PTC的作用呢?谢谢

网友E:
最好是用隔离电源,那样坏也就坏一个电源

网友C:
过压击穿TVS,PTC是限流用的,电流过限则断开,防止TVS过流损坏。同时在电源回路的入口处串个电感效果更好。

网友F(2014-12-14):
可以用 过流 过压  保护 抗浪涌的 POLYZEN
  具体型号 请根据 电路  电流  电压 选
有 问题 可以 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