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部分铺铜

楼主(2011-01-24):
模拟部分到底要不要铺铜?

数字电路铺铜是为了减小GND回路阻抗。
模拟部分铺铜是为了什么?屏蔽吗?

比如我测一个mV级别的信号,端口差分进来,直接进一个带MUX、PGA、AD的集成芯片。端口就一些阻容滤波。

端口这些阻容需不需要铺铜?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A:
模拟最好不铺铜。

网友B:
“铺铜”(即地面)只要有条件,无论是模拟还是数字信号部分,都应该如此处理。其实所谓“铺铜”(在信号线的底下铺上地层)是为了构建微带线(传输线的一种),这是高频信号传输通道的基本构造。

网友C:
HWM 太专业了 ...  每个词都值得好好研究  呵呵

楼主:
2楼,最好不要铺铜,为什么呢?

HWM老师,如果模拟部分的信号很低,那是不是你说的理论就影响很小了。

是不是铺铜根基就是信号回路,减小信号回路的环路面积和阻抗?

大家一定要帮我搞明白呀!呵呵

网友B:
to 5L:

“铺铜”原则上不是为了增强信号回路,如果不是贴着信号线底下铺铜则效果基本没有。需不需要如此处理不是看信号的大小,而是看信号频率或高次谐波成分(高速信号)而定。另外还有EMC的考虑。

网友D:
铜可不是把无布线的地方全部铺上就完事的,那些地方该铺,那些地方不刻铺,得看信号的回流及地的公共阻抗,小信号优先还是大信号优先,这个在要看实际的布局,至少还没见到在音响上大面积铺铜的

网友B:
“音频”不高,固无须如此考虑。严格的PCB中TEM模传输线应该是带状线(夹在上下两层地平面中的信号线),为了降低成本则求次之——微带线。地层当然不能任意铺设,原则是紧贴着相关信号线而远离无关的干扰源。

楼主:
在蚂蚁的提示下,拆开一个安捷伦的台表,发现模拟的调理部分没有铺铜。

多铺铜会有什么坏处?

网友B:
to 9L:

你看到的是顶底层。如果是三层以上的板,地层通常在中间。顶底信号层的“铺铜”通常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构成多余耦合)。这不仅针对模拟信号,数字也一样。

网友D:
单面印刷电路板1936年出现在收音机上,1943年大量用于军用产品;
双面印刷电路板1953年出现,多层板1960年出现。
那么是否说,1960年之前的弱信号处理能力很差?
十几年前折腾对讲机,433M/462M也大量用双面板,处理的是0.15uV信号 :lol

网友D:
有专门的地层当然好,没时条件就利用铺铜的边缘,为信号提供回流,这个问题不是太大

网友B:
“功能”和“品质”不是一个概念....

AV产品早已有之,但和当今的玩意儿不是同样的品质。那些个音响发烧友连根电缆都非常讲究,虽然效果如何还真难说。有时侯,设计完全是一种极至的追求。

网友D:
大环境决定了,绝大多数设计要在PCB上省钱,能用4层的就不用6层,能用2层的就不用4层。
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可以用2层板搞定EMI,而一个彆脚的设计师则可能用4层也要做几次样。
要知道,PCB每加2层,基本就差不多要翻一番,即单面94HV单价为1,FR-4双层为3,FR-4四层为5,6层为8
当PCB面积较大时,如果总是习惯大面积铺铜来解决问题,工作很难找...

网友B:
这个,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了,而是个社会和经济学上的问题....

所谓产品基本可分两类,其一是奢侈品,其二是消费品。奢侈品是用来体现身份和某种追求的,而消费品则是狭义的功能满足。这两种东西的产量,价格,消费对象完全不同。甚至与地域文化都有点关系,不信比较一下北欧和东亚。

网友D:
那你是希望初学者按西方的设计观念呢?还是按大陆的观念?
要分清形势哦,目前大陆的技术人员首要的任务是养活自已,再谈追求。
我相信这个坛子里的人,99.99%都还没有条件去追求极制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蚂蚁大侠,什么时候考虑EMI呢?有没有一个标准 ?

网友D:
原则上,所有的电子产品都要考虑电磁兼容

网友F:
记得交换机的7、8层板的,都是中间有几层是地,电源的

网友G:
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可以用2层板搞定EMI,而一个彆脚的设计师则可能用4层也要做几次样

那是工匠 和 “高工”间区别。

网友H:
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可以用2层板搞定EMI,但这个只是消费品.
但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如果用4层板效果会更好,可以卖个更贵.这个就是HWM说的奢侈品

赞成

网友I:
好复杂哦……是我就铺了再说,有铲除的机会

楼主:
ic921老大,我在其他网站上看到你早些年有关铺铜的帖子。

总结一下嘛,给我参考参考 :lol
铺铜的好处大家都知道:
减小回路面积、镜像电流回路、减小地阻抗、EMC屏蔽作用、有利于散热。
数字GND和模拟GND的区分也很明白:要单独走地,数字部分不能影响模拟,走线不能穿越不同铺地,多个模拟部分要单点接地。铺地要考虑信号地线电流,不能让信号相互影响。

我的问题好像可以精简到一个问题,模拟部分铺铜相比不铺铜到底有什么坏处?:dizzy:

网友J:
呵呵,支持H教授。

不管是从技术考虑,还是从经济考虑,只有对知识了然于胸,才能做到取舍得失,这两个并不是对立面,而是互相促进的左右手。

铺地一般就几个作用:
1、EMC
2、给一些器件做散热板
3、给高速数字信号提供镜像参考面
4、有一个隐含的作用:PCB板厂省料

网友D:
人家楼主问的是模拟,哈哈

网友K:
了解铺铜要了解为什么要铺铜?
我认为铺铜在模拟部分不是很合适。诚如HWM说的,有铺铜当然好,但要知道你铺铜的目的。降低回路阻抗,减少干扰,抑制交叉干扰等。
实际上在模拟部分,有一整块地做屏蔽,做底板很好。但在表面铺铜,你要保证,比如你的大信号回路走向不会偏离你当初的设计想法,进入小信号回路,干扰到小信号了。
所以在表面模拟部分,不铺为好。这里有个原则,确保信号回路最短,地回路阻抗最低。信号地回路是按照你的设计流走的。否则,当盲目铺铜时,你的信号地走向就会偏离你的原设计要求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K:

按你的说法,数字地也可以不要铺了。
铺铜也要有讲究,大电流信号要有自己的功率地。

网友L:
黄教授曾有一贴介绍从场到路的,是覆铜的电磁场分析基础。有性趣者,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M:
有性趣者,可以研究一下。:L

网友N:
求该贴地址
黄教授曾有一贴介绍从场到路的,是覆铜的电磁场分析基础。

网友O:
一直没有学会四层板,现在是时候了

网友D:
一二层的折腾的差不多了,4/6/8层就好办了,根据信号回流做好镜像面就好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K:

按你的说法,数字地也可以不要铺了。
铺铜也要有讲究,大电流信号要有自己的功率地。
29# zjp8683463
--------------------------

???不明白,从我的说法哪里可以看出数字地也可以不要铺了?我说的不要盲目铺铜,没说数字地也不要铺啊。你没发现数字信号铺铜一般是不影响你的信号走向的吗?
你说的大电流信号也要有功率地,实际也认同我所说的啊。再说,功率信号撇开散热,不对小信号干扰的话,铺铜也没好在哪里。

网友P:
仔细看了,思考中

网友Q(2014-04-21):
很有意義!引人深思

网友R:
引用 楼主:
在蚂蚁的提示下,拆开一个安捷伦的台表,发现模拟的调理部分没有铺铜。

多铺铜会有什么坏处? ...

台表是个什么仪器?安捷伦有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