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导致USB通讯中断

楼主(2011-01-24):
有一个USB设备,采用的是Cypress公司的EZUSB芯片,驱动采用的是他自带的EzUsb.sys。一般情况下我的设备通讯良好,但是如果电气上有干扰,如开关某些电气设备,经常发生通讯中断的情况。我的应用程序再也不能从EzUsb.sys取得数据,我发送ResetPipe、AbortPipe等都无法使通讯正常(我不能确认有没发送成功)。但是只要我重新插拔USB连接线,通讯又正常了。

网友A:
电气上、驱动程序或者应用程序去解决

网友B:
通讯怎么传输的?

楼主:
通讯时,采用的是批量传输,64字节的包。

楼主:
出现这种情况时,USB设备并没有死机,仍然在运行的,只不过无法通讯了。

网友C:
换成高质量经认证的USB电缆(至少是移动硬盘用的);
从供电电源上想辙,如果是开关电源,换成模拟电源试试(变压器调压那种);
供电电源插座上带滤波电路;直流供电线上用抑制噪声的器件;
电路板的电源线上加EMC器件;电路板布线用四层,按照CYPRESS USB板的要求布线;
机箱屏蔽,换成经EMC测试的机箱;公共端接地;
你用的全速通讯,与评估板相比,是否在电路上省略了器件,比如USB线上的EMC器件;
再多的,就是EMC,参看村田等公司的设计要求。

这些手段下来,USB通讯应该没问题了。在老外的某车载USB设备上,这些都是广泛采用的。

网友D:
可以在程序中加入保护啊。。。当通讯失败,从新启动   就可以了。。
软件reset。

楼主:
我的软件不允许重新启动,只能通过驱动程序或者应用程序后台恢复通讯。
不知怎么样实现软件reset呢?

网友D:
硬件可靠性必须得到保证

网友E:
查线路,对应芯片datasheet增加保护电路。
最好拿分析仪器抓到问题点分析。

网友E:
如果不是high   speed,d+,d-上应该是有电容滤波保护的。

网友F:
换个非USB的产品,USB产品在这块上是绝对弱项,没有跟治办法。

网友B:
也可考虑解决硬件上的干扰问题
供电电源抗干扰性差,在开关其它设备时被冲击,给你的设备提供一个好的电源

网友B:
换个屏蔽好的USB连接

网友G:
有些USB设备,断开后,即使关机重启都不管用。

网友H:
在这方面我是白丁
给你的建议增加一些抗干扰的东东

网友I:
但是如果电气上有干扰,如开关某些电气设备

解决的办法就是,电器上不要有干扰,开关某些电器设备的时候,不要有任何干扰过来。

网友A:
对,特别开关的电器设备和USB设备之间,不要有任何的电源耦合。

网友I:
信号线上能过电流的地方也都隔离。

网友A:
另外USB设备上,加大的电容,提高其他设备电源带来的冲击。

网友B:
我有用过3G网卡,中兴的,那可是不跟别的地方相联的啊,不存在共地问题。可一般2、3天就一定玩完。重新启机都不管用的啊,得在开机时带电插拔一下。

楼主:
多谢大家意见,结贴了

网友J:
6楼的措施很好啊。

网友J:
有个问题,不知道电气干扰主要干扰的是哪个部分导致USB通讯不正常了呢?

网友K(2014-06-24):
是个头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