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耗计算问题:有图

楼主(2011-01-24):
假如图中5V提供电流0.3A,3.3V需要给负载0.2A.那么24V需要提供多大的电流给系统供电??
第二张图中lm2576两边电路是电流相同还是功率相同??

网友A:
24V需要提供(1A+0.2A),实际上还要多一点点,即两片芯片自身的电流(流入地线),每芯片大约4mA。

网友B:
7805上消耗22W的功耗。。。牛!!

建议还是用个10W的24V转5V的模块电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张图呢,两边电流相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k7805最大500ma,我主要是想问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两边电流是否相等还是功率相等

网友A:
第二张图,是开关电源。
2576两边电流当然不同,不过功率也不同。输入功率总要比输出功率大,两功率之比即为开关电源的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1 的k7805-500(金升阳)是开关类稳压器啊

网友B:
线形电源 电流近似相等
开关电源 功率近似相等

网友C:
当然是功率相等,比如说输入端10W, 有些转换,后端只有5-9W不等,这就产生了一个效率,损耗一般以热量形式流失。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弱弱问下...这个1A是指什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B:

7805功率应该是(24-5)*0.3=5.7W吧...我算错了吗?22w?是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