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1-01-24):
(无正文)

网友A:
所谓同步时序是指各个集成块的时钟CP接在同一个时钟脉冲上,各个集成块会同时接收信号,同时翻转(或者不翻)工作。
异步的就是各个集成块的CP脉冲不是同一个,一般可能是后级往前级送。由于信号的传递需要时间,异步时序电路的速度会比较慢。

网友B(2011-02-24):
异步时序电路的速度会比较慢。
是这样吗?

网友C:
啊,原来如此啊

网友B:
是的。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

网友E:
因为要前后留够余量,等过来等过去的,所以异步端口的速度很难提高

网友B:
因为要前后留够余量,等过来等过去的,所以异步端口的速度很难提高
引用 网友E:

异步电路相对于同步电路的优点就是功耗低、速度快,当然设计难度比同步电路设计也要高,毕竟相对同步设计来说异步设计还远未成熟

网友F(2011-03-29):
原来如此。

网友G:
最简单的,看有没有时钟

网友H:
异步电路就会有多个时钟,所有需要跑得快的就用快的,没有那么高的需求就用慢时钟。
所以可以达到低功耗,整体高速度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