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中C51的关系与&&和位&的区别??

楼主(2011-01-24):
在单片机中C51的关系与&&和位&的区别??
比如在a=1111 1110
        b=1111 1111

如果我在KIEL中写:c=a&&b  c=0000 0001   (这个怎么会是这种2进制呢??)
                          c=a&b    c=1111 1110   (这个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是位与)

网友A:
c=a&&b,是逻辑与,结果只有0或是1

网友B:
2楼正解

网友C:
&&:逻辑与
&:按位与

逻辑与的意思相当于把两个表达式当成两个位,位只有真和假,当表达式为0时逻辑为假,否则逻辑为真。

基本的C语言知识。

网友D:
2楼4楼都是对的 &&是逻辑与 如:(a>b)&&(a>c) 如果a>b为假则表达式为假...

网友:
a=1111 1110    十进制数为254
b=1111 1111    十进制数为255
逻辑与的运算中,254被当作“真”来处理,只有十进制的0,即二进制的所有位都是0,才是“假”。

楼主:
恶补了下C语言,大家都很对,主要是我在试着编程的时候;没去回头看C语言的书!谢谢大家!!

网友E:
哈哈  LZ就悬赏1分 看你怎么分配:lol

网友F(2013-04-21):
一个是按位与,一个是逻辑与

网友G:
2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