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两级放大震荡问题

楼主(2011-01-24):
做了一个两级放大的放大电路,输入端悬空会有0.5v左右的杂波,输入端短路杂波只有几mv,应该不是寄生振荡,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我该怎么消除?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杂波的波形弄出来,还有电路图,严重怀疑是50Hz。

楼主:
应该不是电源的原因

网友A:
楼主:
用“画图”画草图,就不能花点时间,做几个常用元件,一个一个拼到一起?

网友B:
理论上讲你的这个阻容耦合的电路不会有啥大问题的。 出现0.5V 左右幅度的杂讯,估计只能是你电路焊接,电源去耦之类的问题了。

网友C:
首先增益太高了。任何放大电路,增益太高,噪音就大。

网友D:
LZ你真够狠的,用手画这么多器件,也舍不得找个软件画个看着舒服的图

网友E:
加上反馈电路能不能起作用呢?

网友F:
增益也不算大,但是你的耦合电容和旁路电容太小了吧,你这个电路不是低频的吧。还有就是焊接问题,如果接地不好的话,也是会出现这种问题的。退藕电容也不要离电路太远了!这个电路挺简单的,接电路一定要细心点。

网友B:
同意7楼的观点;
加上反馈的话,可以部分抑制对噪声的放大,但是这也仅仅限制在反馈回路内的噪声。 如果原始输入就有很大的噪声的话,那也没辙。

网友G:
应该是电源不干净,用稳压电源可能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