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隔离输入真能使系统抗干扰能力提高很大吗?

楼主(2011-01-24):
如题。
为降低成本,我想利用单片机自带的AD,这是我设计的模拟量不加隔离的电路(注:传感器连线可能10-20米或更远),大虾们帮看看还有什么不足需要改进的。再有:
1.给传感器供电和给单片机供电用同一电源有问题吗?
2.图中L2,L3,L4有必要都用吗,用多大电感量合适,是用单个的还是把L2,L3,L4或者L3,L4做成共模的?
3.图中的D2,接在输入和地间能起到抗共模雷击作用吗?有必要这么做吗?用P6KE 5.1V能抗住2000V浪涌吗?
4.若用户不接地,D2还能起作用吗?
5.很多用户图省事,往往用3相4线,零线地线用一根,然后接在电气柜体上,这个地线若做我们图中的地线会有什么问题?
6.用户若是3相5线制,零线做了重复接地,有单独的地线,这根地线可以做我们的地线吗?
7.单片机电源地要不要和D2的接地端接在一起?

网友A:
你的传感器,用什么供电?图中右边最上面那条线?传感器供电地线和信号地线共用?

网友B:
隔离能不能很大提高系统抗干扰能力,这个不好说,也不能这么说。

只能说:正确的进行隔离,是一个优秀方案的基本元素。

假设隔离相当于人的一只手的话,这个手的力量再大,也不能说这个人多么强壮。

隔离的最大作用:
假设隔离是壁虎尾巴的话,当尾巴掉了,壁虎依然可以健康的活下去,而不至于丢了性命,即使这个尾巴再也长不出来,隔离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疫情扩散或者是癌细胞全身转移。

网友B:
1.给传感器供电和给单片机供电用同一电源有问题吗?
:看方案考虑,有可能有问题,也有可能没问题,不同方案不同考虑,你这个方案可以使用同一电源。
2.图中L2,L3,L4有必要都用吗,用多大电感量合适,是用单个的还是把L2,L3,L4或者L3,L4做成共模的?
:这个我没仔细看,不评价了
3.图中的D2,接在输入和地间能起到抗共模雷击作用吗?有必要这么做吗?用P6KE 5.1V能抗住2000V浪涌吗?
:抗雷击应该用气体放电管,这个用来防一防静电还行,防浪涌也够悬,估计不行。
4,5,6,7都是电气接线方面的事情,你需要它接上就明确要求施工方接好。

网友C:
基于楼主所用的电源,传感器供电及模拟量输入均必须隔离。

楼主:
chuanyang 你说“基于楼主所用的电源,传感器供电及模拟量输入均必须隔离”,是不是由于接在变压器初级和次级间的Y电容?

网友D:
根据LZ的隔离电源的情况,使传感器供电、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隔离,但是模拟部分的电源很可能也会被楼主加上Y电容跟数字部分或者AC部分耦合,对问题还是没有改善。呵呵。

楼主:
把Y电容去掉不知道有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