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极管做的话筒放大电路

楼主(2011-01-24):
小弟是模电盲。想做一个驻极体话筒放大电路,5V供电的,话筒信号放大后要在2.5V上下波动(0~5V,2.5V是中点),让单片机采集。其实我已经用运放做出来了,可是现在想换成三极管就不会做了。模电知识早就给回老师- -||我印象中记得可以利用反馈来控制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于是我在网上搜呀搜,看到这个电路

还有一个

但不明白他的放大倍数是怎样算的,输出信号的范围是多少我也不清楚,请好心大虾指教。。。

网友A:
需要知道MIC的内阻、Q1的电流放大倍数hFE和BE间等效电阻rbe才能够计算放大倍数。这里的负反馈能够适当地减小放大倍数,减小非线性失真。

楼主:
9014C的hFE=200~600,万用表测到360。 rbe和mic内阻我不知道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具体公式是什么呢?
假设你说的都已经知道了。

网友C:
这个再翻翻书就好分析了用三极管做,最麻烦的就是批量一致性不易控制。我有客户就是因此而改回运放的,虽然成本贵点,但批量产品性能稳定,楼主可以看看SGM721/722低噪声运放,放大倍数100以下的话选择单级运放放大即可,当然如果产品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用通用运放: SGM721-2-3-4.pdf (640.54 KB)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具体公式是什么呢?
假设你说的都已经知道了。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起来还是有点麻烦的。
设MIC的内阻是Rm,则信号源的输出内阻是R1//Rm
设三极管be间等效电阻是rbe,电流放大倍数是β由于R2在Q1的基极--集电极之间构成负反馈,那么R2折合到输入端的阻值是R2/(1+β*R3/rbe),把这个折合到输入端的电阻记为Rif。则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是Rif//rbe。
最后算出电压放大倍数为[(Rif//rbe)*β*R3] / [(R1//Rm + Rif//rbe)*rbe]

网友D:
这是电压并连负反馈,先计算uo/ ii ,然后计算电压放大倍数,uo/ 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