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发下可控硅电路,高手帮我解答下吧!

楼主(2011-01-24):
上面电路用在了第四象限,不是最好用在第三象限吗?而且那个1K电阻为什么要加。  RC阻容吸收怎么少了!  可控硅用的是Z0103MN

楼主:
重新发下图

网友A:
1K电阻可以防止Q11截止时,470欧姆电阻的左端呈悬空

网友B:
双向晶闸管,四个象限均可触发,只是触发灵敏度不同。只要触发电压电流够大,正触发也不是不可以。

楼主:
但是为什么没加RC吸收呢,万一,关断时,dV/dT 很大, 可控硅就关不了啊

网友C:
1K电阻用于给触发极一个静态偏置,防止干扰引起误触发。双向可控硅可以工作在四个触发象限,但最好避开第四象限,其灵敏度较低,楼主图就工作在第一、四象限,负载不重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带感性负载,RC吸收回路不可省略。

楼主:
Z0103MN,我查了下DATASHEET,dV/dT :最小值10V/us  .  那么实际使用的时候,如何来控制在可控硅零点关断的时候,dV/dT 控制在10V/us  以内呢。不然可控硅有可能关不断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关断的时候是220AC在0V时,自动关断啊,貌似没什么Dv/Dt啊。

开启的时候才有dv/di很大吧?

网友E:
感觉1k电阻有些小啊,驱动可控硅的电压不到2V,估计驱动不开

楼主:
关断的时候一般在电流零点出,电压不在零点,而是从1.3V左右会突然上升到很高的值。 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加RC回路。我看到洗衣机上的水阀等等都不加RC回路,问他们,他们都说以前都没加,没什么问题!
所以请假下高手,什么时候该加RC回路,什么时候不加也没关系

网友F:
这什么软件画的?ORCA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