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485终端电阻选择问题求教!

楼主(2011-01-24):
现场环境:100米距离,波特率57600,两台从机手拉手,一台主机。
通信线采用3芯屏蔽,非双绞线,线径0.75。
主机只能跟一台近的从机通讯。相对较远的从机总是数据错误。终端电阻选了120的。
怀疑:
选择的终端电阻错误。双绞线终端电阻该是120,我用的非双绞线,所以终端电阻选择错误。
请问终端电阻该选多大的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师不敢当,讲讲是应该的,不过年代久远**不好,不能保证讲的完全,也许会有错误,你可以将就着看看,再说篇幅所限也不可能写很多。

1、双绞线是必须的,当然你要求很低那我只能说你不专业,原因也很简单:485是差分信号。
2、双绞线的主要电性能指标:线号(就是铜线粗细、多股线,决定了每米电阻)、特性阻抗(就是缠绕方式)、每米电容量、外皮绝缘特性、有无屏蔽层。
3、每米电阻值决定了低频信号的衰减,每米电容值和多股线决定了高频信号的衰减。
4、匹配电阻:源端和目标端都需要(中间节点也需要),一般是戴维南网络,这个是信号完整性的设计要求,如果不匹配,会造成信号反射叠加,波形就会失真,有人会说我的信号频率很低所以不需要匹配,这是错误的,信号频率高低是看压摆率,另外要看谐波波长与线路长度的比例,一般四分之一波长以上就要匹配了。
5、建立正确的参考电压:就是无信号时电平,也叫做失效保护。就是不通信时要有确定状态,同时在通信的时候保证眼图能够张开到收发器可以识别的电平。
6、屏蔽:屏蔽层正确接地,会使线路中充放电电荷很稳定,二分之一VCC参考电平在眼图波形中间,通信科可靠性就会好很多。但是如果接地不正确(现场很常见地线环流),会导致电荷充放电不稳定,参考电平上下浮动,误码率会很高。
7、收发器特性:这就要看手册了,不同的收发器负载特性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据此计算最多负载数量、最小匹配电阻。包括是否进行电气隔离等等。
8、物理层编码:一般都是用UART串口,这种编码没有同步信号,正负电平不对称,会造成电荷累积,可靠性不高,一般要注意通信间隔要合适(有个术语叫做汉明间距),以便线路能够恢复参考电平。如果用曼彻斯特编码,就会好很多。
9、链路层协议:一般需要组包和校验错误,或者重复发送几次,进一步提高可靠性。
10、高层协议:通信应答、出错重发等等。

1~7都属于电气层。这些要点如果都能注意到,你才有可能对通信有一定的了解,设计时就可以避免盲目性,一般的通信问题基本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
那要看你的“非双绞线”即三芯屏蔽线特征阻抗。

网友C:
建议还是采用“标准线”。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线在墙里,已经不能改了,下次一定用“标准”
请问maychang老师,特征阻抗如何测量?

网友D:
特征阻抗需要使用专业设备才能测量,楼主最好给出具体电路,终端匹配造成问题的可能性不打,或用示波器看看便知,连续发送定频率方波,然后看沿特性。

楼主:
谢谢chunyang!上图!上拉和下拉都是10K!图中有误

网友D:
已经跟你说了,没有专用线缆阻抗测量仪你是测试不了的,问题也未必是阻抗不匹配所致,用示波器一看便知,如果是阻抗匹配问题,加大或减小终端电阻直至波形合适就可以了,别往牛角尖里钻。

楼主:
再次谢谢chunyang!
我6楼说“楼上做广告”不是指你啊!
刚才有个做广告的,被版主删除了,别误会啊。

网友D:
偏置电阻的阻值不对,根据200mW门限,用欧姆定律自行计算。

楼主:
谢谢chunyang,
帮忙看看我的计算对不对?
5V
  X
  X
——

已知上图中120电阻两端0.2V
———— = 0.2
2X+120
解得X =  1.44K
请问是这样计算吗?

网友B:
两支20欧电阻分别上下拉到电源和地?

网友D:
另外还要注意,单点偏置和所有节点的共同偏置所用的电阻阻值是不同的,要考虑整个总线连接以后的情况,包括终端电阻和隔离电阻的合成影响,楼主画一下实际电路图就该知道怎么算了。

网友E:
哈哈,楼主不是开玩笑吧,你都不用双绞线怎么用120欧终端电阻?!那不是驴头不对马嘴了?

终端阻抗是电缆的特性(特征)阻抗,电缆的阻抗是多少,电阻就接多少。不过,你这个电缆不是均匀绕制的双绞线电缆,相信其阻抗是不稳定的,因此,即使有所谓的特性阻抗也不是均匀不稳定的,所以,终端电阻没有意义……

举实例说明一下这个应用的严格性:
我这里有一条电缆,是用了双绞线,终端电阻120欧,但各节点是断开再经过端子连接起来的,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出来了——越近驱动器信号杂波越大!!线路信号是单向传输。

网友E:
100米距离,波特率57600
这个速度挺高的

网友F:
同意LS。暂时降波特率先。

楼主:
3V3                 3V3-2        5V2
  |                      |                |
750                 10K            1.2K
  |                       |                |
120----100米-----------------120
  |                       |                |
750                  10K            1.2K
  |                        |               |
GND1               GND2       GND3

网友G:
这么长的距离,57600有点高了,而且不是双绞线
换了线后可能问题就会解决

楼主:
另外还要注意,单点偏置和所有节点的共同偏置所用的电阻阻值是不同的,要考虑整个总线连接以后的情况,包括终端电阻和隔离电阻的合成影响,楼主画一下实际电路图就该知道怎么算了。 ...
引用 网友D:

问题得到解决,正如chunyang老师所言。
将两端的偏置电阻改小了就能通信正常了。
现在连线如ls所诉。
但是不知道“单点偏置和所有节点的共同偏置所用的电阻阻值是不同的”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连接,中间节点的偏置电阻该如何计算呢?
是不是也应该按照我11楼的算法呢?

楼主:
谢谢19楼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的确是偏执电阻的问题,换成18楼图中的电阻,即可通讯,误码率很低。
再次感谢chunyang!
现在还有个疑问,中间节点的偏置电阻该怎么选择,还是中间节点不需要偏置电阻?

网友D:
偏置电阻单点选择就可以,所有节点都加就是并联的结果,这个仍然用欧姆定律即可计算解决。

网友H:
为什么用750R上拉和下拉?

楼主:
谢谢ls朋友的关注,750电阻是根据11楼计算出来的。
那以后就设计主机有偏置电阻,终端电阻,从机一律没有。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H:
我觉得应该是接收端加偏置 发送端就免了

楼主:
ls:
485总线如何区分发送端和接收端?

网友E:
当然区分
但是,如果不是单向发送,是通讯,某端免去终端电阻是不对的

网友I:
建议使用光猫。
现在光纤比电缆还要便宜,传输距离可以到几十公里,不存在共模干扰,烧接口芯片,终端匹配等问题。速度更是快如闪电,抗干扰,防雷电效果更是没得说。总之优点太多了,就是价钱贵点。

网友J:
300m以下,我觉得没有必要用终端电阻,直接加偏置电阻即可

网友K:
试一下用51的电阻

网友A:
楼主啊:虽然你这次的问题侥幸得以解决,但是你还是不懂最基本的485通信原理,以后难免还会遇到更大的问题。实际上做得好的话12Mbps传输100米也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的关键仍然是双绞电缆、匹配电阻、屏蔽、衰减、反射、收发器这些看似最简单的东西。
建议你还是好好学学基础知识吧。

网友D:
赵崇伟很久不见了,颇有神龙风彩。

楼主:
神龙大师,讲讲吧!

网友L:
485异步通讯12Mbps传输100米不太可能吧,每位才83ns,而电信号传100米就按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也要333ns

网友A:
回复 网友L:

不是这样自己算的哦,你混淆了时延和位长度。这个我可不是瞎说啊,用100米电缆做的实验,32个负载。也就是profibus-dp协议。

网友D:
呵呵,36楼是混淆概念了,100M以太网都可以拉到百米左右,用光纤,GB的速度可以拉KKm级,传输速率和光速不是一回事哦。

网友L:
呵呵,确实弄混了,其实想想这东西就跟打雷一样吧,打雷一下很短,但雷声可以传的很远,远超出每秒334米声速的传播时间了。

网友M:
加1K,2k,还是10K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网友D:
加多大的偏置电阻要根据偏置形式和200mV门限用欧姆定律计算得到。

网友N:
就你的情况,最好用双绞线。上下拉电阻选1K-3K即可

网友E:
回复 网友A:

4、匹配电阻:源端和目标端都需要(中间节点也需要)

这个地方说的不是太准确,应当是网络终端。
一般情况下,都允许而且理所当然地不希望受此限制(源端不在网络终端)。

网友A:
楼上:看不出来你说的有啥区别啊,而且源端和目标端本来都是相对的于主站来说的,站在从站的立场上就是反过来了,这些名词也是无关紧要的。
对传输线来说,所有的节点都需要匹配电阻,对于门限电平来说,中间电阻当然也需要啊。实际上这3个电阻既有阻抗匹配的用途,也有直流电平的用途。从交流和直流方向理解,用途就不一样了。
简化当然也是可以的,不过不是随意简化的。

网友O:
讲的好好啊,学习各位大湿了!

网友E:
这个当然有区别,而且是关键所在。

因为源端和目标端可以位于网络的任意位置,主站、从站也可以位于网络的任意位置。但不会规定网络终端必须是主站还是从站,更不会规定它必须是源端或目标端。

至于你说的中间也需要匹配电阻,不是错误的也是多余,最少它增加网络的电耗。

46# 赵崇伟

网友A:
至于你说的中间也需要匹配电阻,不是错误的也是多余,最少它增加网络的电耗.

这句话我不同意哦!你看看profibus-dp规范,要求每个节点必须有3个电阻的,这个不但不多余而且是必须的!否则是不可能达到12Mbps的通信速率的!
虽然从直流的观点来看,总线上哪里的并联电阻都是一样的,但是当电信号波长与电缆长度可比时,站在交流的观点来看,哪里的电阻都是完全不同的!建议还是好好复习一下传输线理论。
假如说使用的频率很低,传输距离也不长,有些东西的确是可以简化的,但是不能够无线外推。

网友D:
如果每个节点均并电阻,那么电阻的取值和仅在两端加是不一样的,不存在因此增加功耗的问题。每个节点并电阻多见于高通讯速率及节点间间距较长的情况。

网友P:
呵呵,34楼说的相当好,加十分!

网友Q: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是你加的TVS管的问题,去掉试试,如果可以了,就是TVS管的自身电容太大导致波形失真,因为你的波特率较高,非要加TVS管的话选低电容的。

网友E:
如果每个节点均并电阻,那么电阻的取值和仅在两端加是不一样的,不存在因此增加功耗的问题。每个节点并电阻多见于高通讯速率及节点间间距较长的情况。 ...
引用 网友D:

你们的说法让我想了两天。
我按照赵工的指引,看了看profibus规范(原来就瞄过几下),上面说是485的网络,但用线讲究了些,线缆阻抗130Ω。其它没啥区别。

如此说来,不知道你们说的并电阻是不是指偏置电阻不是数据线间的电阻?如果是编置电阻我是理解的,但如果是在数据线间并电阻就不理解了,我现在还认为这样做是多余的。不知道哪存在认识错误了。

网友E:
呵呵,34楼说的相当好,加十分!
引用 网友P:
你说得这么肯定,不如帮做个解释

网友R:
把上拉和下拉电阻改成102的,中间的匹配电阻不要焊,试试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E:

难得你这么认真啊,前面已经说过时间太久远我的**和描述不一定准确。profibus最主要是电气隔离,然后是匹配和损耗,中间那个电阻是否需要取决于收发器(这个我可能错了,但是还不能完全肯定,过去很多资料我都找不到了),上下2个电阻其实也和收发器相关。至于全面的搞清楚这个问题,建议大家去看485电气层规范以及收发器公司的产品文档。

网友L:
profibus-dp是要求在总线的两个末端各并220欧的终端电阻,而其他的485总线都是要求两端各并120欧的终端电阻,都是同样的双绞线,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L:

你说的不完全对,实际上匹配电阻用多大取决于双绞线特性阻抗和收发器输出特性,不同的双绞线以及不同公司的收发器都不一样。同样道理,上下拉电阻也是不一样的。而这些电阻值都是可以精确计算得到的。

网友L:
可是profibus-dp要求的双绞线规格和其他485总线要求的规格也都一样,并且实际看老外做的profibus-dp系统用的双绞线规格也一样,不知道终端电阻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网友S(2011-02-27):
楼主啊:虽然你这次的问题侥幸得以解决,但是你还是不懂最基本的485通信原理,以后难免还会遇到更大的问题。实际上做得好的话12Mbps传输100米也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的关键仍然是双绞电缆、匹配电阻、屏蔽、衰 ...
引用 网友A:

我赞成这人的看法。
我不懂485,但认为你是走运而已。你偏置电阻的改变与问题的解决,我认为并不是本质的解决方法,跟485的物理层没有太大关系,偏置是解决电流驱动能力和防止float状态。
我认为,最终的方法是,严格按照规范定义的物理层进行设计,因为那玩意是经过严格设计和验证过的。要不然,那就是人为地在制造问题,然后再充当修理工去解决自己制造的问题,这其实是毫无必要的浪费。

网友T:
越看越感觉自己不适合做电子:'(

网友A:
回复 网友T:

如果能早一点发现自己不适合,还可以改行啊,这是好事。其实我觉得做销售比作技术好多了。
但是如果实在没啥适合的,那也可以凑合混碗饭吃啊,不要太灰心,绝大部分电工都是半吊子的混混。
激励一下吧:
昨天偶看到一个帖子 很搞笑,用4051模拟开关切换TF卡连接,然后说郁闷很久都调不通,实际上这个方案一开始就错了,永远做不出来的。此类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我们的目标是:生活就在于折腾!不管对错。

网友U:
我的观点:
   是和串口1脚、2脚连接的20R的问题

    这两个电阻与上下拉的电阻相同,如果你改上下拉的电阻改小  问题能够解决,
    同样你把与串口连接的两个电阻拿掉,同样也能解决

网友V:
来学习学习
这个我不会

网友W:
学习中,我们用了一个SIPEX485的片子,好像只有上拉电阻,不是很懂啊

网友X:
长知识啊

网友Y(2011-04-02):
同意31楼赵崇伟的观点!:victory:
要看多远?通信速率是多少?什么布线环境?
--------※------------※-------------※---------------

下列建议希望会有所帮助:
1.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RS485专用电缆更有利于保证通信。

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2.传输距离超过300米应加终端电阻(一般为120Ω)。

3.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 ... 4-8F2B-47446DC42DCE

网友Z(2014-07-07):
讨论非常精彩,很多东西暂时还理解不了,MARK一下没事再来翻翻,感谢各位。

网友:
波特率改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