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168串口通信管脚

楼主(2011-01-24):
RX和TX管脚怎么样设置

网友A:
datasheet是王道

楼主:
TX管脚是不是必须设置为输入发送出去的数据才会正确

网友B:
RX設置為輸入且上拉,TX設置為輸出高。

网友A:
TX管脚是不是必须设置为输入发送出去的数据才会正确
引用 楼主:
是啊

楼主:
但是按照平常的理解发送管脚应该是设置为输出,接受管脚设置为输入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目前实际操作中发现RX管脚设置为输入输出都可以,关于RX管脚没有认真测试

楼主:
uart通讯中,TX肯定是设定为输出的,RX如果启用的话,肯定是输入的吗?

楼主:
是吗?那为什么TX一设置为输出肯定传输的数据会出现乱码,但是我要是设置为输入后用到现在,一直正常!

网友A:
如果你仔细查看规格书的话会发现TXD只做输出使用,RXD可做输入输出使用

网友C:
TX管脚是不是必须设置为输入发送出去的数据才会正确
引用 楼主:

TX脚也可以设置成输出高,Rx脚设置成输入上拉打开。

楼主:
为什么输出TX端设置为输入也行?

网友A:
EUART通讯时,TX口即为输出.你设置为输入是不起作用的.

楼主:
哦,捋顺了

网友C:
为什么输出TX端设置为输入也行?
引用 楼主:

tx脚在没有通讯的时候必须为高电平,所以可以为输入拉高,也可以为输出高。我建议是输出高。

网友D(2018-10-17):
错误,TXD应该是设置为输出,并置为高电平,怎么能够设置成输入呢,还乱说什么正确,不要误导人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