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以太网硬件电路问题

楼主(2011-01-24):
最近在做网关,芯片用的是LM3S8970,电路是参照EasyArm8962原理图的,但是EMC哪些电容没有加,手头上有两批板,无论是用LWIP或者EasyArm8962上的UDP例程都只有一块板能用,很少板子问题情况一样的。
      问题如下:
      1,能连接,但ping不通(这是和好的板一样电路)。
      2,不插网线都,有连接指示灯,而且数据灯在闪烁。插上网线有时能连接上,但也是ping不通。(这是第2批板)
      3,本来情况和2差不多的,但是换个变压器就和电路连接灯都不亮,但能和好的板子连接灯亮。(会不会是变压器问题呢?)
      由于暂时示波器器没有,不能测量电平信号。就算有测出来的信号是怎样的呢?请问下这些情况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布线时变压器附件的差分线走的不太好,这样在100M中是否有影响?而且电源有问题出来本来是3.3V的,但是到了变压器哪里就成2.98V,这个会影响吗?
      还有就是底层程序问题,LED灯在程序怎么控制的,看资料室说在MII中配置的,但我没看见配置的语句,这是为什么呢?
      问题多多,请各位一一指教,谢谢!

网友A:
LED指示看PHY的配置寄存器;电压肯定有问题;LM以太网电路部分还有两个外接电阻,都接了么?

楼主:
请问楼上电压哪里有问题呢?我知道MDIO这一个要接上拉电阻,其它还有那个呢,谢谢!我看资料MR23是控制灯的,程序没找到怎么配置MR23的,哪是说采样默认配置吗?但是硬件上怎么才认为是连接成功,和RX、TX活动呢?

楼主:
很不好意思,原来我把49.9R焊成了49.9K了,看来马虎是做不了工程师的,郁闷呀该怎么克服呢,工程师的路该走吗?
回归正题,虽然换了电阻,但是依然ping不通。但是连接上的可能性很大,有时也会连接不上的。我改了网上的一个简单的以太网发送速度测试程序,发送的数据是一个固定的UDP报文,循环反复发送,实测PC端网卡占用率 95%,也就是在 95Mbps 左右,数据也正确。
问题有点同 [ZLG] 主题:ZLGMCU大侠请帮忙 关于LM3S8962的以太网问题???(https://bbs.21ic.com/icview-104149-1-1.html)但是我是我电路没什么改变呀吗,看不懂他们说的去掉了l1,l2和上下拉电阻是什么意思?

楼主:
问题解决了!能ping通了,可以进行下一步软件协议的开发了,哈哈!
原来第二批板电路布线时问题,竟然接收匹配电阻R6短路了都没检查出来。杯具浪费我两三周时间,让我一直在看以太网硬件资料,总结经验:1,马虎焊错电阻,2,布线没检查出错误,还是马虎!硬件工程师之路不好走呀,特别是没人带的前提下,迷惘中!不过没确定方向前,还需努力,学多点还是好的。欢迎各位在网上指点我,哈哈!

楼主:
弱弱问下,我自己是不是不能,结贴再给分自己的。

楼主:
我明白怎么结贴的了。虽然teddeng帮我一点,可是我不能把30分全给了。谁能教教我网络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中间抽头是怎么应用的,比如可以说说100M的信号时怎么检查的,电流如何经过变压来驱动的,电阻怎么匹配的等,教得我也多我分就给越多。

网友B:
太高兴了。因为遇到的问题跟我的一样一样儿的。缘份哪。

楼主:
请问楼上笑什么?

网友C:
完全看不懂,继续学习之

楼主(2011-02-23):
以太网硬件部分不想调了,准备结结贴。
总结:抄过来的电路也要明白原理,不然出问题,不好解决,浪费时间多.(这次看了那么多资料,还是不完全明白以太网匹配电路的100R如何来的)。现网上下载了个lwip协议在LM3S8962的IAR下移植,udp基本成功,可是通信速率最多才25Mbps。本想移植到keil下,发现同名的一个头文件,编译不过,还没弄明白具体原因。有空再研究,知识经验都是用时间积累的。

网友D:
楼主说的有道理,抄过来的电路也要明白原理

网友E:
软件怎么写啊,????????给点思路,是把数据在arm的ram中把数据打包好,直接发到phy的发送缓冲区就好了吗?????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