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采集压力信号,显示跳动

楼主:
第一次做东西,大月两个月了,基本功能可以实现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最近几天一直没有什么进展,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用AD7705采集压力传感器信号在液晶上显示力值,但是显示力值不稳定,一般跳动三个数,这样不满足要求,硬件软件都做了一些改进效果不大。
对软件改进方法:(1)将采集到的几次的数求平均值再显示这样会使得显示比压力滞后,加大采集频率又会使信号有更大的波动;
(2)有位大侠说加大采样间隔,效果也不好;
对硬件改进:用AD623将信号放大,减小放大倍数,显示是稳定了,但是需要显示到0.01N,这样就会使力值不连续;

网友A(2011-01-24):
大的变化,直接更新,小的变化,数字滤波,我电子秤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怎么是数字滤波 啊?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B:
在10种经典滤波软件中选择你合适的滤波方法。很好用,也很有效

楼主:
多谢啊,真是经典

网友C(2012-08-21):
电源你用的是什么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会有纹波,会影响输出,建议加7705等稳压芯片和电源滤波。

网友D:
1、使用单独的电桥激励源 并使其和AD参考电源一样  这样能抵消电源的波动
2、信号要经过滤波处理,根据需要选定截至频率,对于压力信号,截至频率可以选在50hz以下。

网友E:
我觉得软件和硬件都要入手,要优化。
硬件保证激励电源和参考电源的稳定性,低纹波。
软件滤波肯定是要做的,但具体怎么做,算法怎么实现,实现的有没有效果,还得测试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