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驱动不了继电器

楼主(2011-01-24):
主要是为了把5V和12V的地隔开,加了个光耦,不过总是驱动不了继电器

网友A:
用“添加附件”或“批量上传”的方法来贴图。

网友B:
呵呵,当然驱动不了了,继电器一上电就吸合不受控。

把三极管的基极带470欧姆电阻都接到光耦的3角,把3角的地拿开。

网友C:
光耦二次要输出12mA电流,一次电流不够大。
楼主没有必要用这么大基极电流吧?

网友C:
继电器两端没有续流二极管,三极管很容易损坏。

网友A:
电路和器件都不合适。用晶体管输出型的光耦,如PC817等,其输出串个电阻接在电源与驱动晶体管的基极间,同时晶体管的基极对地加个下拉电阻,继电器线包上要反向并联续流二极管,这样,当光耦的LED被驱动时,继电器即吸合。

网友D:
光藕驱动继电器时要注意计算三极管基极电流,一定要让三极管工作在深度饱合或截止状态。不能工作在放大状态哦。

网友E:
想问问LZ那光耦是啥型号的呢?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回答,因为是临时搭建的平台,时间也有点急,所以没想到太多,只是按3楼的说法改了一下,正式做板时会考虑各种问题的。光耦用的是PC817。

网友F:
你先算一下一次的电流啊!

楼主:
这个是最新的图,各位看看还有没什么问题

网友C:
PC817为三极管输出,与图中不符。
470欧电阻没有必要,可以去掉(短路)。
三极管基极到地,最好并联上一个2.2k左右的电阻。

网友G:
4.7K可以换成10K的吧

网友H:
对12楼的新图做如下改动
1、4.7K 换成 0。
2、470 换成 2.2k。
3、三极管 Q? 基极接1K到GND。
4、光藕3角接个10K到GND。
5、继电器2角和12V之间串个100欧姆的电阻
看看会如何!

网友I(2011-04-29):
顶楼上,为什么要这么用呢,能解释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