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机驱动程序中按键外部中断松键时候的去抖问题

楼主(2011-01-24):
在2440裸机驱动按键外部中断服务程序中,松开按键时会有一个抖动,抖动会引起再次触发外部中断(我用的是下降沿触发方式),这样就带来了很多麻烦。如何解决这个外部中断服务程序这个松键时候的去抖问题呢?哪位大侠指导下哦~~,感谢啦!!!

网友A:
两个中断之间的时间间隔。

机械按键触发外部中断不是个好办法,当然,如果是做实验就无所谓了。

楼主:
如何修改中断之间的时间间隔呢?在实践中没有机械按键触发外部中断吗?我研究了一整天都没弄出来哦,郁闷~~~

网友A:
不是修改,是自己计时,如果两个中断之间的时间间隔太短,那就不相应后面的中断。

但这个实用性不强,演示用还行,因为这个时间如果设置长了,按键就不灵敏了,设置短了没效果。

一般的按键触发中断是做唤醒用的,比如手机的键盘。实际的键盘响应用扫描方式,或者专用的芯片,比如7290.

如果你是自己做产品,而且必须要用按键直接触发外部中断的话,那就在按键上并个电容,硬件去抖,0.1的看看,不行再调大点。

楼主:
好的,太感谢啦~!

网友B(2013-09-21):
可以在中断函数的开始加10ms的延时然后再其最后加上检测按键释放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