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XPonline LPC17系列 串口使用 急急急急

楼主(2011-01-24):
数据手册翻来覆去的看,没有找到如何将全双工的串口配置为半双工的串口?

我的需求是 LPC1766 的串口 和 一片只有 半双工串口的芯片A 通信,

芯片A的 串口 只有一根线  负责 串口 数据 的发送和接受,不能同时收发

LPC1766 的串口可以同时收发,想将1766的串口 配置为 发送数据时禁止接收,

就像 51单片机里面 REN 位 一样,但是数据手册看了N边,没有找到

自己做法:
     在发送数据之前,禁止串口接收中断,发送数据结束后,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然后清除 中断标志寄存器(读),相关其他寄存器,这样做效果不好,
有时会丢失 对方发来的数据。

另外:
     能否给点意见,一个全双工的 串口 如何 和 一个半双工的 串口 通信,都是RS232的。

楼主:
给点力吧,

诸位 路过的 大大们;

网友A:
请求斑竹解决!

网友B:
有技术问题,加NXP cortex 群参与讨论 QQ群 :121057640
发邮件:sales5@chungda.com

楼主:
已经搞定了,两个三态门,一个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