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的源漏是不是一定会存在漏电的事情呢?

楼主(2011-01-24):
各位老师:
MOS的源漏是不是一定会存在漏电流的事情呢?
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在线等。

网友A: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B:
由于绝缘电阻不可能无限大,只要存在电场,内部就会存在电子的定向飘移,形成漏电流

楼主:
我现在漏电流达到10ma,一个月的时间就把电池的电全部放光。
8AHour的电池.
这样下去一个月能放0.01*24*30=7.2AHour。
我们是做电池管理系统的,在MOS关闭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大的漏电流!!
夏天还好,冬天这些劣性全部表现出来了。

楼主:
maychang老师,我是做电池管理系统的,公司引进的是国外的电路板。现在发现漏电流非常严重,我们要求是每个月SOC下降不能大于5%。现在看来几乎达到100%。我试着拆了所有相关器件,只有当MOS或者均衡电阻被拆掉时才没有漏电流。

网友B:
DC1,DC2接什么地方?可能这些端口有轻微的漏电,所有MOS的GS脚并个10k电阻看一下

网友A:
楼主电池电压多高?

网友C:
10mA说明截止不良,这远远大于漏电流了,栅极的偏置不够。

网友A:
“MOS的GS脚并个10k电阻”
10k太小了。

网友B:
10K-几十K都算正常吧,主要看与3.3K分压后能打开MOS就行

网友A:
我就是担心这个,怕10k分不到足够电压。

网友B:
张老勿需担心,这种MOS 的vth也就1V左右,要得到100mA的Idss,2V的vgs足够

网友D:
mos有漏电流很正常,尽可能的减小Vth,选择分布参数更小的mos。

网友B:
10uA说的过去,10mA就不叫漏电流了

楼主:
查到什么地方漏了,我这边数字系统在未enable情况下有1.1V的电压。
挨个相关点拆找到的,是自监视电路没弄好,搞的数字部分有电压。

网友B:
老早就怀疑过,没想到竟然成真

网友B:
禁止纯表情回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