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10KF6

楼主(2011-01-24):
(无正文)

网友A:
就算有它的资料,你买得到吗?

楼主:
哦,那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个可以替换它的型号。谢谢

网友A:
3楼:
选择元器件,应该根据你的电路要求,对半桥开关电源来说,根据其最大反向电压,峰值电流,平均电流,关断时间……来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