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用于门禁系统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1-24):
看到不少地方都在用用RS485总线构件的门禁系统或食堂售饭系统,就是总线上连接了很多的读卡器,用户持卡在不同的读卡器上刷卡,上上的信息就会被读卡器读出,再通过总线传输给总线上的主设备,一般是太pc机。

我有个疑问啊,就是RS485总线上不是只允许有一个主设备吗?其他设备的通信也是要通过主主设备的轮询查问才可以实现。那么上面的应用中,每个读卡器都是随机的和主设备通信,那不是造成总线冲突吗?

我见过有CAN总线实现这样的应用的,但不是RS485总线。

这是为什么呢?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靠协议,一主多从轮询即可实现。

网友B:
谁说只能有一个Host了?以太网中屡见不鲜的“载波侦听多点接入随机数避让”算法,移植到485上面,挂100个Host都轻轻松松,1年前就这么玩过,当然现在不知道有什么更牛X的方法,技术的进步一向很迅速

网友C:
是的,LZ,谁告诉你“RS485总线上只允许有一个主设备”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不过,像别的总线,以太网,can总线是用的争用总线,碰撞检测的算法,可是那是用硬件芯片里面实现的,像485总线都是用单片机实现的,是在单片机上实现这样的算法吗?为什么不用Can总线?

像这样的话,我倒是觉得Can总线倒是不错,只是PC机不能直接连接。

网友D: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一般是用轮询的方法来通讯,即PC机是主机,各读卡器是从设备,这是一种对响应速度要求不高的应用,轮询就可以满足需求。犯不上用载波监听多重访问(CSMA/CD)的方式。

网友A:
CAN总线的价格高于485。

网友E:
不用争用总线,碰撞检测照样可以实现多主结构。

网友F:
轮询完全可以实现这种简单应用

网友G:
重性价比上比CAN高,这就行啦。

楼主:
大家用的PC和单片机串口的通信的速度都是多快呀,我在PC上访问单片机并不是很快,一秒钟也就是访问最多十个设备,你们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H(2011-09-19):
485通信的门禁产品需要使用485转换,多台门禁机就需要用485总线模式,多个485总线再组合就用485集线器,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常用的读卡器到控制器的通信模式有485模式和韦根模式两种” 如果是485那就只能用485总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