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开关,里面的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1-01-24):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开关,共有几条线?

楼主:
就3跟
就是外面普通的那种带灯船型开关

网友B: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418979
不管它三个引出脚是否有标注,自己用万用电表电阻档来测量确认是最牢靠!我经常采用的方法是:

1.  开关按钮上一般印有“1、0”以表示开关通断二种状态,把"1"那端按下,一般为开关接通位,这时三个引出脚中必有二脚是接通的,之间的电阻为零。那么另一脚即第三只脚即为开关按键内串有100K电阻的指示氖泡的落地端。这只脚即应接往电源零线。

2.  开关接通时之间电阻为零的那两只脚在开关断开时,分别触及电源(当然是指交流市电了)火线,氖泡不亮的那只引脚就是该接电源火线的引脚。另一只脚则为开关接通后的输出端,用线接往变压器初级的热端(冷端自然是接电源零线了)。这样连接正确了,按键中的指示灯泡才会在开关接通时点亮,关断时熄灭。

网友C:
LED和氖泡是很容易区分的。

网友D:
玻璃泡亮红色的,脚是圆的就基本上是氖泡了……

若是塑料封装、方型引脚的则基本上是LED了……

不管是氖泡,还是LED,亮起来都会耗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