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问一下换能片问题

楼主(2011-01-24):
换能片有些什么特性..我们做的加湿机电路,用大直径的片做干烧效果很好.同样的电路用在小直径的就差别很大.?
请问这个东西到底有些什么区别.

网友A:
想换能效率高,关键要谐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该怎样弄呢?

网友A:
靠机械结构和适当的尺寸,任何物体都有谐振频率,形成谐振时能量转换效率就高,裸露的换能片和加了共鸣腔以后的换能片的输出能力可大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因为片不能更换了.想要在这个小直径片基础把他弄好.现在就是没什么好方法

网友A:
如果不能加共鸣腔,只能加大激励功率,但注意不要超出换能器能够承受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