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有AD转换器吗?

楼主(2011-01-24):
不知道AD转换器都有哪几种原理?

网友A:
CY没有AD转换器,psoc里面就有了,不需要在生产单个的了,呵呵

网友A:
你可以看看用户模块的datasheet,里面写的很详细的,在designer里面就有,或者到CY网站上下也行http://www.cypress.com/?app=search&searchType=advanced&keyword=&rtID=116&id=0&applicationID=0&l=0